LPC2114的P0.2和P0.3无法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5-10-15):
程序将P0口设置为GPIO,方向为输出,产生脉冲信号,除了P0.2和P0.3无法输出高电平外其他管脚都正常,
初始化程序:
PINSEL0=0;
PINSEL1=0;
DIODIR=0xffffffff;
while(1)
{
     IO0SET=0xffffffff;
     IO0CLR=0xffffffff;
}
使用示波器测量P0.0~P0.13,除了P0.2和P0.3外其他管脚都能输出幅度在3.3V左右的脉冲,而P0.2和P0.3
输出的幅度只有0.2~0.5V,换过芯片和电路,都是这种情况,请高手指点一下原因所在,谢了

楼主:
D:/无标题.jpg
原理图

楼主:
电路板上只有单片机,P0.2和P0.3没有驱动别的芯片,肯定不会是总线冲突的原因

网友A(2016-04-21):
需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