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网络电路粗略设计

楼主(2015-10-16):
应一个同学的要求帮之设计一个DIY示波器的衰减电路的设计,采用了电阻衰减网络电路。K1继电器控制选择衰减大小,有两种可选。K2用于选择耦合模式,交流耦合,直流耦合。通过三极管连接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工作。电阻旁边的电容起频率补偿作用。之所以选择的是可调电容,那是因为未知的待测信号的频率是在可变的一个范围里,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很低,输入电容对其还不会有多大影响,如果频率上升,待测点的等效电阻和示波器输入端的输入电容会形成一个积分电路,如此便会造成高频失真。所以为了避免此失真情况出现,在电阻旁边并联两个容值可调的电容来形成一个微分电路,去抵消积分电路的效应。不知各位前辈能否给出一些改进意见。

网友A:
可以仿真一下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