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2438读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10-16):
如题,最近在调试DS2438,由于所用电池电压高于10V,所以采用电池分压的方式进行测量,电池分压后接入Vad管脚进行测量;供电通过DC-DC转变为5V供电,MCU跟DS2438通讯后,读取电压值一直返回数据0,通过测量发现Vad管脚的电压为4.6V,通过增加延时时间之后读取数据也还是如此。不知你们在调试的时候是否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忘赐教,谢谢!!!

网友A:
把你的图附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图附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