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Smart-M051】基础实验一GPIO(流水灯)

楼主(2015-10-16):
硬件连接比较简单,只需将Nu-Link和M0转换板对应接口(VCC DAT CLK RST GND)用杜邦线连接,再连接PC-USB端口即可。平台搭建也跳过,直接上图;

just  code  it :
    /*
     ------------------------------------------------------------
     *作    者:小AX
     *官    网:www.smartmcu.com
     *淘    宝:http://smartmcu.taobao.com/
     * Q  Q   :1771744839
     *功 能 描 述:通过软件延时函数实现LED灯实现顺流逆流等变化效果.
     ------------------------------------------------------------
     */
    #include "SmartM_M0.h"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函数主体
    ******************************************/

    INT32 main(VOID)
    {
         UINT32 i;
         UINT32 rand();
         PROTECT_REG
         (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PWRCON为系统掉电控制寄存器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CLKSTATUS时钟状态监控寄存器)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CLKSEL0 时钟源选择控制寄存器0)

             P2_PMD=0x5555;                             //GPIO设置为输出模式
         )

         while(1)
         {
             for(i=0; i<8; i++)
               {
                   P2_DOUT = ~(1UL<<i);                  //移位操作,顺流

                   Delayms(100);
                                                       //延时100ms
               }

              for(i=1; i<8; i++)
               {
                   P2_DOUT = ~(128UL>>i);            //移位操作,逆流

                   Delayms(100);
                                                       //延时100ms
               }

              for(i=0;i<4;i++)
               {
                   P2_DOUT = ~((8UL>>i)|(16UL<<i));    //移位操作,中间望向两端跑

                   Delayms(100);
                                                       //延时100ms
               }

              for(i=0;i<4;i++)
               {
                   P2_DOUT = ~((64UL>>i)|(2UL<<i));    //移位操作,两端向中间跑

                   Delayms(100);
                                                       //延时100ms
               }

                   P2_DOUT=0xff;
                   Delayms(1000);                      //全体灭灯
                                                       //延时1000ms

              for(i=0; i<24; i++)
               {
                   P2_DOUT = rand();                   //移位操作,随机闪烁

                   Delayms(100);
               }                                       //延时100ms

         }
    }

网友:
刚才翻东西,找到了我的那个板子,来论坛下载资料,刚好遇到你发的这个

网友:
头文件全集有没有,不知这驱东函数内容啊

网友A:
赤裸裸的广告贴。代码确实很犀利。

网友B:
楼主什么牌子的笔记本,都烂成这个样了,还能用的很嗨皮。

网友C:
白色的板子是转接板吗?让封装转成DIP封装的?

网友:
rand()函数是怎么写的,在哪个头文件里?

网友D:
我有一个M056的板子,看看你这代码能否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