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大家在实际应用中用串口还是JLINK下载好呢

楼主(2015-10-16):
在实际应用中大家觉得用哪种方式比较可靠呢?我觉得串口下载比较经济实惠,串口下载器比较便宜,坏了随便换,但因为我把BOOT1接地了,而BOOT0接一个10K电阻到地,这样接的方式是为了实现串口一键下载功能,但不知道会不会因为BOOT0不是直接接地而导致有时不能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做的样板是没问题的,但不知道会不会有时出现不能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另外用JLINK下载除了可以在线仿真外还有什么好处呢?毕竟实际生产中不需要仿真,而JLINK在用KEIL下载过后再用JFLASH时还不能下载。

网友A:
自己写程序自己调试,肯定要用JLINL,给客户更新用USART!

楼主:
我也倾向于用串口,但担心会不会因为BOOT0不是直接接地而导致有时无法从主闪存启动呢

楼主:
BOOT0经过10K电阻接地而会不会导致有时无法从主闪存启动呢?也就是上电时BOOT0有没有可能是高电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