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平板电脑充电,可以直接用5V开关电源吗?

楼主(2015-10-16):
(无正文)

网友A:
纹波不大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一般都可以,,你最好看一下开关电源 最小负载电流多少吧

网友C:
平板本身就是用开关电源/电脑充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可以,,你最好看一下开关电源 最小负载电流多少吧

开关电源一般没有什么最小负载电流的说法,只有额定或最大

只要是无协议的充电接口(极少数设备需要原厂充电器,接口上有通讯协广东),只要提供指定的电压和足够的电流都可以充电

网友E:
可以,平板电脑有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一般没有什么最小负载电流的说法,只有额定或最大

只要是无协议的充电接口(极少数设备需要原厂 ...

记得手机充电好像有个充电电流限制,平板没有充电电流限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平板电脑有充电芯片。

手机不能直接用5V充电,原因是不是因为里面没有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不大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电池不能用5V直接充电,而平板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可以,,你最好看一下开关电源 最小负载电流多少吧

嗯,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板本身就是用开关电源/电脑充电的

笔记本可以吗?笔记本可以直接接一个开关电源充电吗?怎样看能否直接接电源充电啊

网友F:
这是自己做的笔记本电源,好用得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池不能用5V直接充电,而平板可以啊?

平板里面有锂电的充电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可以吗?笔记本可以直接接一个开关电源充电吗?怎样看能否直接接电源充电啊 ...

如果你的直流电源和笔记本要求的电压一样,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不能直接用5V充电,原因是不是因为里面没有充电芯片?

手机大部分都可以用5V电源充电的,里面也是有5v到锂电的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大部分都可以用5V电源充电的,里面也是有5v到锂电的充电电路

嗯嗯,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自己做的笔记本电源,好用得很

高手...能否分享一下电路图啊,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记得手机充电好像有个充电电流限制,平板没有充电电流限制吗?谢谢

充电电流是由接受充电的设备本身决定, 跟充电器无关. 好比家中的电器, 功率由自身决定, 与发电站的发电机大小无关

网友G:
还真没见过不是开关电源的平板/手机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