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PWM信号控制MOSFET驱动LED

楼主(2015-10-16):
如图所示,单片机PWM信号控制MOSFET驱动大功率LED,没有限流电阻,如何控制电流呢?
1:灯珠压降在3.2V左右,电源是12V
2:上电时如何保证mosfet不导通?
特别是控制电流搞不懂,自认为没有限流电阻的话,LED会被大电流烧掉
不理解,希望大师解惑,谢谢!

楼主:
伙伴们,要沉的节奏么?

网友A:
有专门的PWM芯片,找一个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PWM芯片,找一个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不加限流电阻,会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加限流电阻,会有问题吗?

肯定有问题!

楼主:
但是手头上有成品就是上面的设计图,没有加限流电阻

网友B:
一种可能:G极外接有较大电阻,
换话说,MOS管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
G脚接了一个1K电阻,到单片机I/O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电源的内阻大,LED的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电源的内阻大,LED的功率大

LED功率是1W的,电源是开关电源

楼主:
如果我的占空比为30%,粗略算12*0.3 = 3.6  压差=3.6-3.2=0.4  0.4/(灯珠阻抗+MOSFETZA内阻)=电流    请问我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吗?

网友D:
建议是不要这样用。
上电只要PWM 为低电平,MOS 不会导通这个请放心。
电流的控制这个电路是没有的,只能用PWM 占空比去实现平均电流,但峰峰电流比较大,PWM频率最好10K以上。
如果可以的话加个电感+PWM方式更稳定一点。

网友E:
为什么不加限流电阻,你自己都说有问题了 为什么不加!

网友F:
上电只要PWM 为低电平,MOS 不会导通,所以为防止,最好加一个下拉。
电流的控制可以用PWM 占空比去实现平均电流,但实际在PWM开通期间电流还是很大,要保证频率足够快是可以降低平均电流,也不会烧坏管子,但长期使用肯定有问题。
这实际就是一个斩波电路。

网友G:
用MOS控制貌似蛮少见的,一般都用三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只要PWM 为低电平,MOS 不会导通,所以为防止,最好加一个下拉。
电流的控制可以用PWM 占空比去实现平均 ...

PWM频率在哪个范围比较合适?我属行业一般使用1K~10K

网友F:
最少也应该用个10K。相同占空比情况下,频率越低,越容易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少也应该用个10K。相同占空比情况下,频率越低,越容易烧管子。

我来算算,谢谢你的精彩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少也应该用个10K。相同占空比情况下,频率越低,越容易烧管子。

频率我能达到15K,但是上电瞬间PWM如果是高电平,会不会将管子烧坏?

网友F:
这个很有可能的,因为你上电加初始化时间并没有确定。一般来说都不是用单片机的输出直接接G极,都要有个驱动电路,哪怕你最简单的加个三极管开关,电路设计无论什么情况下,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安全。此例中如楼上所说,既然知道有烧的危险为什么不能串一个限流电阻呢?存在隐患还是要消除的

网友H:
如果用模拟量控制的话,MOS是电压控制电流,工作在放大区的话是可以控制LED 的电流的,这时MOS 没有完全打开,MOS 本身就是个电阻,可以起到限流和分压的作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建议是不要这样用。
上电只要PWM 为低电平,MOS 不会导通这个请放心。
电流的控制这个电路是没有的,只能用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有可能的,因为你上电加初始化时间并没有确定。一般来说都不是用单片机的输出直接接G极,都要有个驱 ...

电流在260mA左右,加限流电阻功率得要好几W才行啊

网友J:
单片机PWM信号控制MOSFET驱动大功率LED,没有限流电阻,如何控制电流呢?
1:灯珠压降在3.2V左右,电源是12V
PWM控制得好的话,LED烧倒没那么快烧,但容易老化.
实际应用中的PWM驱动是做成PWM电源的形式,持续直流恒流供电,而不是像你这样脉冲的点亮LED.

2:上电时如何保证mosfet不导通?
先给控制部分上电,最后给MOS上电就可以了,但你这样做不如做成PWM电源的形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加限流电阻,会有问题吗?

管子如果压降很大会烧掉,最好加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我能达到15K,但是上电瞬间PWM如果是高电平,会不会将管子烧坏?

管子又不是一次上电烧的,是多次上电后,温度积累到最大可承受温度时,就击穿,挂了。

楼主:
差不多理解了,开始散分,不多,一点心意和感恩

网友J: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试一下:在LED上并个电容,这样相当于给电容充电,LED给电容放电.由于电容的存在,LED两端电压不会瞬间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