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模拟电路中的“模”(有些内容“少儿不宜”,慎入)....

楼主(2015-10-16):
前段时候,讨论了个RC耦合的问题,见引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164868-1-1.html

这里,其实已经涉及到了模拟电路中的“模”及其组合。

楼主:
现今又见谈论放大器的,这其实是一码事!

先看模拟电路中的“模”(指输入输出),通常只考虑两个——电压模和电流模。

所谓“电压模”,就是将所关心的信息与电压关联,即用电压这个物理量来“模拟”我们真实所感兴趣的物理量信息(譬如压力、温度等)。电流模与之类似。这里可以看出,其中有人为的主观因素在里面。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模”的处理和传递,必然会考虑在电路设计时突出某些相关的特性,譬如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

简单而言,对于电压模,要求有低的输出阻抗和高的输入阻抗;电流模则反之。

至于所谓的电压(电流)增益、跨导和跨阻之类的,书中都有详细说明,这里就不啰嗦了。

楼主:
下面谈论一个另外的问题——功率波。

这个,“少儿不宜”!

楼主:
不知道这里有多少是射频和微波相关专业的,下面内容仅是点到为止。

楼主:
前面说了模拟电路中的两个“模”——电压模和电流模。如果不考虑什么“模”,其实在模拟电路中我们通常关心的是电压和电流,这是两个维度。

但是,如果到了射频和微波领域,由于必须考虑反射问题,这就会有四个量——入射电压、入射电流、反射电压和反射电流。这看起来就比较啰嗦。

如果我们将所考虑的问题限定在入射和反射,而用行波(入射波和反射波)的功率特征来刻画信号的话,问题就会简单许多。这样,功率波就应运而生了。

网友A:
逛网,凡是看到什么少儿不宜的,未成年慎入等提醒的,犹豫一下,按捺不住,都会点击。。。是不是我内心太那个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说了模拟电路中的两个“模”——电压模和电流模。如果不考虑什么“模”,其实在模拟电路中我们通常关心 ...

功率波(power waves)可不是像这样"应云而生"的!不是因为什么麻烦(用了复杂度也没减小!)

一般射频要用传输线,由于有特征阻抗的概念,用行波(反射+入射)就非常舒服,有S参数这个配套设施!
但是分析一般集总电路,上面这些概念就不适用了,于是通过线性变换,得到了跟上面公式什么都雷同的功率波概念(入射功率+反射功率),进而类比可得Sp参数,或光义S参数概念!

网友B:
到底是大孩子了,连娶媳妇入洞房什么的都敢玩儿

楼主:
接上文继续....

楼主:
在阐述“功率波”之前,给点概念性的东西:

这是个端接负载的传输线。

楼主:
再给点特殊端接情况下的图示:

这个挺直观的。

楼主:
切入主题——功率波(也可以认为是“功率模”),看下图和相关定义:

注意a和b的量纲。

楼主:
上面给出了入射功率波 a 和反射功率波 b 的定义以及相关的一些关系式。注意这里有个特征阻抗Z0参与其中。

对于功率波,按网络分析理论可以得到相关的网络参数矩阵——S参数矩阵。

楼主:
注意这里的信号源内阻和负载,这两个参数(阻抗)是完全“自由”的,即可以是任意有限值(含零)或无穷大。

楼主:
下面变个戏法玩玩,看下图和相关说明:

注意其中的“ZR”。

网友A:
楼主没必要费力气截图啥的,这些东西,在交流版老T书包里,微波那本书第一章,有超级详细的推导,关于这个经典话题讨论,不可能超出此书!不懂又想学的同志,下载瞅瞅就行了。

楼主:
由于一般情况下,传输线并非是无损的,所以其特征阻抗就可能是个复数。为了能够“整体”地分析相关的传输线,将传输线“集总化”成单一的一个参数——ZR。这样一来,所谓的广义S参数矩阵就出现了!

而又由于这样的所谓“集总化”看似非常像是《电路分析》中的集总电路模型(没有空间维度参数),所以就有人将此应用到了电路分析中去。这种分析对于着重考虑功率参数的问题还是有点意义的。

网友A:
现在切入正题,讨论馍!

请问:开关电容电路,算电压莫,还是电流莫电路?

楼主:
现在该回到那个所谓的“病态”问题了。

有人质疑,信号源必须含有限非零内阻,否则就是“病态”,其依据是广义S参数。显然讨论到这里还根本看不出有所谓的“病态”问题。在广义S参数的定义中,源内阻和负载犹如在一般的S参数中一样是“自由”的!

楼主:
现在再观察一下广义S参数中的所谓“功率波”的定义,其中有个在集总参数电路中可以“自定义”的ZR

而通常人们在使用广义S参数分析网络端口时,直接就将负载或源内组用作了ZR。这就是所谓“病态”的由来!

楼主:
讲到这里,已经把功率波广义S参数和所谓的“病态”说清楚了。

楼主:
《电路分析》中根本就不存在如此的“病态”!

网友C:
上当,

LZ 是标题党。

:lol

网友D:
我等少儿(还是学前班的)确实应该慎入,看都看不懂。。。

网友E:
歪批。
”病态“指的是没用源阻抗的等效源,即等效信号源。

另外,入反射量及其概念不限于传输线,其定义就是从集总参数电路来的,这些定义量可以应用到传输线上。
功率波a、b是以端口合成电压U、I 定义的,a^2、b^2(平方)是功率,将a、b命名为”..波“,这只是个称呼。由于U、I 可以用入反射量表达,因此a、b也可以用入反射量来表达。

由于入反射也存在于集总参数电路中,端口乃至节点电压都是等效源入反射量的合成。S参数没有频率的限制,受限制的是测量时入反射量的获取。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分析仪的低频端,包括S参数的低频端早就低于10KHz。

说这些,就是要打消低频电路技术人员对S参数、入反射概念的神秘感。你如果能接受Z、Y参数,你就可以接受S参数,它们之间都是可以换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歪批。
”病态“指的是没用源阻抗的等效源,即等效信号源。

”病态“指的是没用源阻抗的等效源,即等效信号源。

若是这样,那么“电路”就是病态。
“电路”中总认为两导体之间是绝缘的,即两导体之间电导率为零。但真实世界从没有电导率为零的物质,即使是空气,也有微弱导电性。
既然“电路”是“病态”,那么所有电路分析就都是“病态”了。

网友G:
这不是射频里的理论么,话说HWM老师,你终于复活了:D
本来下学期打算去复旦那念个博士的,导师也联系好了,不过现在因为一些原因不去了

网友A:
上面的那位报考H大师博士吧,毕业条件是在21IC发够100个帖子,积分达5K,即可授予博士学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病态“指的是没用源阻抗的等效源,即等效信号源。

若是这样,那么“电路”就是病态。
若是这样,那么“电路”就是病态。
“电路”中总认为两导体之间是绝缘的,即两导体之间电导率为零。但真实世界从没有电导率为零的物质,即使是空气,也有微弱导电性。
既然“电路”是“病态”,那么所有电路分析就都是“病态”了。

你是想以这个类比源阻抗为0,即没有源阻抗是合理的。
这里是两个问题:1.等效源模型中有没有源阻抗元件存在的必要性;2.源阻抗值的大小。
源阻抗值=0,假定存在,也不说明戴维南、诺顿源等效模型中可以取消源阻抗元件、等效源形式需要改变。
在教科书中”理想源裸奔“的等效源 与 戴、诺等效源之间,我**戴、诺等效源的形式和原理,与之不符的被视为”病态“。

网友E:
或者说,”没有源阻抗元件的等效源“ 与 “戴、诺等效源”之间,必有一个是错的。既使这种情况发生在教科书上,教科书中也必有一个是错的。
除非能够证明在任何条件下两者是等效的。有可能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直活着....

确实是《射频与微波》的理论,而且还是最为“基本”的理论(不是最基础的,基础的东西估计 ...

我听说毫米波段国内好像没一家靠谱的,基本上都是做60G飘到20G然后发一篇20G的**,做100G飘到60G发一篇60G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直活着....

确实是《射频与微波》的理论,而且还是最为“基本”的理论(不是最基础的,基础的东西估计 ...

老师,顺便问个问题哈,如下图:
已知mos管跨导gm,用电流电压反馈的理论,用a/(a+abeta)算出现在的跨导,thx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听说毫米波段国内好像没一家靠谱的,基本上都是做60G飘到20G然后发一篇20G的**,做100G飘到60G发一篇6 ...

"基本上都是做60G飘到20G然后发一篇20G的**,做100G飘到60G发一篇60G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按实情发**应该说已经是不错了。

国内微波器件有相当的差距,应用方面差距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顺便问个问题哈,如下图:
已知mos管跨导gm,用电流电压反馈的理论,用a/(a+abeta)算出现在的跨导 ...

这是个电流串联负反馈,最终应该给出一个小信号的诺顿等效。

你这图画得有点问题,我将另开一帖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顺便问个问题哈,如下图:
已知mos管跨导gm,用电流电压反馈的理论,用a/(a+abeta)算出现在的跨导 ...

https://bbs.21ic.com/icview-1186678-1-1.html

网友A:
这哥哥读博危险了!
教材CMOS设计上的东东。

做低频的不一定/需要精通高频,但做高频的必然得精通低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