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wifi模块对放大器的干扰

楼主(2015-10-16):
最近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wifi模块对电路板上的灵敏运放产生干扰,我把wifi模块拿出来单点接地(直接接在电源两端),还是没有任何效果,但是我用另外一个电源单独给wifi模块供电(两个电源共地),就解决了,这是为什么?两个电源分开供电的本质是什么?很疑惑,望大家发言

网友A:
给个大致的电路图来看看啊,你那个运放有些什么元件

楼主:
主要影响的是运放的前级,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反馈电阻为100K,主要原因大概是地线有一个脉冲干扰,频率大概为2K左右

网友B:
呵呵,是地线的共模干扰,要优化地线布线。

网友C:
运放部分的供电用LDO单独提供,并且这部分电路的GND先接到一起,然后单点串接磁珠与系统GND相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部分的供电用LDO单独提供,并且这部分电路的GND先接到一起,然后单点串接磁珠与系统GND相接 ...

我试过将wifi模块拿出来,用0欧姆电阻和系统地单点串接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地线的共模干扰,要优化地线布线。

有没有直观一点的方法,因为优化地线分布需要重新画PCB,而且可能要试几次

网友B:
布线的原理只有一个,如果清楚了,只要布线一次就可以了。
无非是WIFI模块的地线电流,通过了小信号放大电路,引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的原理只有一个,如果清楚了,只要布线一次就可以了。
无非是WIFI模块的地线电流,通过了小信号放大电 ...

我之前也这么认为,wifi模块的工作电流大,由于公共阻抗耦合造成小信号放大电路的地线波动,但是WiFi模块正常工作情况下没有干扰,只有在工作在AP模式(作为热点时向外RF)时,出现干扰,那我可以理解为RF导致地线阻抗增大,从而引起干扰吗

网友B:
WIFI模块,不管什么模式,都会对外发射信号的,无非AP模式下发射时间长一些,毕竟下行通道繁忙一些。
如果这样,你的小信号放大电路要加RF滤波措施,比如加滤波小电容,或者串联磁珠电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模块,不管什么模式,都会对外发射信号的,无非AP模式下发射时间长一些,毕竟下行通道繁忙一些。
如果 ...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高频干扰脉冲频率会为2K左右,刚好,我的小信号放大电路是一个音频敏感放大电路,要求频率宽度为20Hz--3K,所以在小信号放大电路上加载滤波电容行不通

网友B:
WIFI没有研究过,肯定是周期发射的,否则互相会干扰。

网友D:
楼主说分电源问题会消失,猜的可能有2个原因,
1,WIFI AP功率比较大,共用电源的时候,会拉电流,造成波动。
2,WIFI 的自身干扰通过电源传导为了运放。

网友E:
这个叫RFI干扰。输入前端用高频滤波器,模拟前端最好用JFT输入结构的OP,或工作电流较大的OP。不要用低功率,低偏置的BJTOP。

网友E:
2.4G对很多阻容器件已变成感性。没法滤除,最好还是全屏BI。并且做成低阻糸统。

网友F:
明显是WIFI模块功率大,电流大,共用电源的时候,会拉电流,造成的电源干扰,应该优化运放的供电,比如加大运放电源输入端的电容值。
还有就是注意,整个系统的功率,你的电源能提供的功率是多少,是不是电源提供的功率太小

网友G:
各模块电源输入CLC滤波。单点接地。60mm以上铁皮 把2模块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分电源问题会消失,猜的可能有2个原因,
1,WIFI AP功率比较大,共用电源的时候,会拉电流,造成波动 ...

开始我也这么想,但是,后来我测过,wifi ap功率和普通模式下的功耗差不多,只大一点点,估计最主要的情况是wifi ap模式下发射RF情况不同造成的。就算这时RF频率更高,但是是怎么影响地线波动的呢,是地线环路还是公共阻抗耦合?

网友H:
wifi模块产生的噪声会通过电源网络传导到放大器,需要独立的电源模块实现电源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WIFI模块功率大,电流大,共用电源的时候,会拉电流,造成的电源干扰,应该优化运放的供电,比如加大 ...

wifi 模块的功率大约为500mw,电源功率5W,完全可以满足。后来试验,只要将运放电源和wifi模块电源分开,就能消除干扰,我现在打算重新画板,就wifi 模块电线和运放地线单点用磁珠串联,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因为我在原来的板子上将wifi模块单独拿出来用0欧姆电阻和运放地线连接,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模块电源输入CLC滤波。单点接地。60mm以上铁皮 把2模块隔开

恩恩,你说的对,干扰有两个,一个是地电位波动,另外一个就是RF空间辐射影响了放大电路的阻容元件,对于后者,我试过调整wifi模块的天线方向和位置可以解决,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前者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G对很多阻容器件已变成感性。没法滤除,最好还是全屏BI。并且做成低阻糸统。 ...

对,特别当wifi模块的天线靠近运放电路时,干扰特别明显。我也想做成低阻,但是运放运用电路是一个咪头拾音后驱动扬声器,想做成低阻抗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fi模块产生的噪声会通过电源网络传导到放大器,需要独立的电源模块实现电源隔离 ...

我在wifi模块的电源与系统电源之间接了个共模扼流圈,问题解决了:lol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在wifi模块的电源与系统电源之间接了个共模扼流圈,问题解决了

楼主,共模扼流圈能贴出来看看么?

网友J:
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考虑运放单独用LDO供电,自然WIFI模块应该用其他电源供电,模拟电路设计成功与否,模拟电源的质量占80%的因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共模扼流圈能贴出来看看么?

就是开关电源上很大一个那种,我身边没有原件,所以就从旧电源上拆了一个下来,我怀疑用的也是扼流线圈的大电感这个特性,而不是本身遏制共模干扰的特性。我后来买了工字电感,10mH的,干扰还在,只是高频脉冲周期变的很长的,而且确实减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考虑运放单独用LDO供电,自然WIFI模块应该用其他电源供电,模拟电路设计成功与否,模拟 ...

非常赞同你的说法。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我是后来才接手的:'(

网友K:
这就是所谓的模拟电源,数字电源分开设计的思想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在wifi模块的电源与系统电源之间接了个共模扼流圈,问题解决了

这也是隔离

网友L:
最好有功能框图才能说明原理,还有相关的电路.否则就空谈了

楼主:
在这统一回复了,这几天在忙着重新画板子和调试。现在问题解决了,方法是将wifi模块和模拟电路(主要是放大电路)的电源隔开了,用电源的5V接口单独给wifi模块供电,模拟电路的5V电源单独通过12V转换得到。干扰原因:wifi模块工作时电流有点大(150mA左右),而且这个电流在AP状态下有一个高频的快速微小波动,它会引起电源噪声,从而影响放大电路,造成干扰。电源质量好一些,引起的噪声会小一些,对于我们公司现在用的开关电源,隔开的同时还得在两个电源之间加一个1mH的电感改善电源质量,这样才彻底解决的干扰问题。对于wifi模块天线的RF干扰,通过布线和改变电路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只能将敏感电路用金属外壳屏蔽或者将天线远离敏感电路,我用的方法是将天线远离。

网友M:
只知道:磁辐射!和调制干扰!…

网友N(2017-02-14):
引用 网友E:
这个叫RFI干扰。输入前端用高频滤波器,模拟前端最好用JFT输入结构的OP,或工作电流较大的OP。不要用低功率 ...

我最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换成JFET输入结构的OP后,WIFI干扰明显降低。可否帮忙解释下原因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我最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换成JFET输入结构的OP后,WIFI干扰明显降低。可否帮忙解释下原因呢? ...

rfi 本质是输入级对射频信号的整流,形成直流信号,改变了运放的输入级的工作点(漂移工作点),输入级IC0越小,影响越大,特别是对现代低功耗的运放。BJT。JFET是压控器件,输入级电流较大。影响不是严重,因此,要选用标有EFI抗干扰的OP,或是JFET OP,或者老运放。平衡电源的老运放。

网友O:
把这个wifi模块直接用金属壳屏蔽效果好点

网友P:
各模块电源输入CLC滤波

网友Q:
那两个电源共地意味着没有隔离,只是增大功率罢啦

网友Q:
那对干扰你要有基础的认识,
1,你怎么确认是wifi信号是干扰源?
2,干扰有板上的电压电流干扰与电磁辐射干扰
3,如果是电磁辐射干扰需要进行屏蔽
4,如果是板上的电压电流干扰还要分析是di/dt引起还是dv/dt引起,
      那对dv/dt引起的干扰一般要加电容抑制,对di/dt引起的干扰要加电感进行抑制

网友R:
两个方面:传导和辐射
               传导,WIFI工作时,电流较大,会在电源会在WIFI供电上产生一个和WIFI发射信号的同频率的尖刺,从而影响到运放,可以考虑在运放供电上加一个RC滤波,如果射频模块功耗uA级别的在射频模块供电上加RC,之前做BLE碰到过这种问题,采用BLE供电加RC滤波搞定的
                辐射,只能屏蔽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两个方面:传导和辐射
               传导,WIFI工作时,电流较大,会在电源会在WIFI供电上产生一个和WIFI ...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WIFI模块和模拟信号电路已经单独采用两个LDO分别供电,但是对模拟信号还是有干扰。采用信号NI的采集卡采集WIFI模块电源、模拟电路的电源,当干扰发生时两个电源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拉。请问,再WIFI电源加CLC或RC滤波,参数怎么计算?楼主采用的两个电源中间加一个1mH的绕线电感,这个电感值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T(2017-04-10):
传导的干扰会相对好解决,在电源下功夫。如果是空间少,模拟放大电路又复杂,辐射导致的干扰太难解决了。

网友U:
电路抗干扰问题是系统性问题,解决时切记不能脚痛医脚,应该统一分析考虑,从电路设计时就要引入干扰解决方案,电路板出来后再调整就会非常困难,也会影响判断。

网友T(2018-06-14):
为现在也有一款产品遇到同样的问题,WiFi辐射干扰了运放放大电路。同样,也想到找JFT输入结构的运放进行验证,高共模抑制比的。芯片送样中,等结果~~

网友V(2019-12-11):
我之前用过4G模块,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模拟电路加屏蔽罩,电源分开,加磁珠隔离解决。

网友V:
引用 楼主:
wifi 模块的功率大约为500mw,电源功率5W,完全可以满足。后来试验,只要将运放电源和wifi模块电源分开, ...

楼主,你的问题后面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O:
确定是共地的干扰,可以在中间加个DCDC隔离一下给WIFI模块供电

网友W:
引用 网友E:
rfi 本质是输入级对射频信号的整流,形成直流信号,改变了运放的输入级的工作点(漂移工作点),输入级IC ...

不是应该输入偏置电流小的,干扰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