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3.2编译错误

楼主(2015-10-16):
PSoC creator3.2编译出现Build error: The command 'arm-none-eabi-gcc.exe' failed with exit code '1',什么原因,只是在原来的例程了添加了一个.c文件和.h文件,编译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如果工程有问题,导致编译不通过,就会产生这个错误。
这个错误的意思是:编译器出错。
你要查看完整的编译日志才能找到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工程有问题,导致编译不通过,就会产生这个错误。
这个错误的意思是:编译器出错。
你要查看完整的编译 ...

定位不到问题点,双击没有用,添加的.c和.h文件没有语法错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位不到问题点,双击没有用,添加的.c和.h文件没有语法错误的问题

“你要查看完整的编译日志才能找到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查看完整的编译日志才能找到问题点。”

D:\我的文档\My Pictures怎么查看完整的日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查看完整的日志?

你在Creator中查看Output窗口的内容,将编译内容完整的看一遍就能找到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Creator中查看Output窗口的内容,将编译内容完整的看一遍就能找到哪里出问题了。 ...

--------------- Build Started: 10/19/2015 08:58:30 Project: IIC, Configuration: ARM GCC 4.8.4 Debug ---------------
The code generation step is up to date.
The compile step is up to date, no work needs to be done.
arm-none-eabi-ar.exe -rs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IC.a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cyfitter_cfg.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CyBootAsmGnu.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CyFlash.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CyLib.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cyPm.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cyutils.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CyLFClk.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2C.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2C_I2C_INT.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2C_I2C.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2C_I2C_BOOT.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2C_I2C_SLAVE.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2C_PM.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2C_BOOT.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2C_SCBCLK.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2C_sda.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2C_scl.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2C_SCB_IRQ.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LED_GREEN.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LED_RED.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LED_BLUE.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nput_Pin.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SR.o
arm-none-eabi-ar.exe: creating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IC.a
arm-none-eabi-gcc.exe -Wl,--start-group -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IC.elf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main.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Data.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protocol.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protocol.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cymetadata.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Cm0Start.o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IC.a "C:\Program Files\Cypress\PSoC Creator\3.2\PSoC Creator\psoc\content\cycomponentlibrary\CyComponentLibrary.cylib\CortexM0\ARM_GCC_484\Debug\CyComponentLibrary.a" -mcpu=cortex-m0 -mthumb -g -ffunction-sections -Og -Wl,-Map,.\CortexM0\ARM_GCC_484\Debug/IIC.map -T Generated_Source\PSoC4\cm0gcc.ld -specs=nano.specs -Wl,--gc-sections -Wl,--end-group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protocol.o: file not recognized: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The command 'arm-none-eabi-gcc.exe' failed with exit code '1'.
--------------- Build Failed: 10/19/2015 08:58:32 ---------------

网友A: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protocol.o: file not recognized: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你要查 这个protocol.c/protocol.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texM0\ARM_GCC_484\Debug\protocol.o: file not recognized: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你要查 这 ...
#ifndef PROTOCOL_H
    #define PROTOCOL_H

    #include <project.h>

    extern unsigned char Statue;
    extern unsigned char TxNum;
    extern unsigned char *TxBuf;
    extern uint8 gaRxBuf[20];
    extern uint8 gaRAM26[20];

    void Val_Init(void);
    void Protocol(void);

#endif

楼主:
#include <project.h>
#include <data.h>
#include <protocol.h>
unsigned char Statue;
unsigned char TxNum;   //发送数据的格式
unsigned char *TxBuf;  //指向发送缓冲区的指针
uint8 gaRxBuf[20];     //数据接收缓冲区
uint8 gaRAM26[20];     //数据发送缓冲区
//变量初始化
void Val_Init()
{
    Statue=0x00;
    TxNum=0x00;
}
//通信协议
void Protocol(void)
{
    //1E指令入口
    if(Statue==0x08)
    {
        CopyFrom_ROM_(OFFSET_PlainText_ZONE, gaRAM26, 16);
        TxBuf=gaRAM26;
        TxNum=16;
        I2C_Enable();//打开IIC
    }
    //2D指令入口
    else if(Statue==0x09)
    {
        CopyFrom_ROM_( OFFSET_2D_ZONE, gaRAM26, 16);
        TxBuf=gaRAM26;
        TxNum=16;
        I2C_Enable();//打开IIC
    }
    //外部中断指令入口
    else if(Statue==0x02)
    {
        CopyFrom_ROM_(OFFSET_User_ZONE, gaRAM26,4);
        TxBuf=gaRAM26;
        TxNum=4;
        I2C_Enable();//打开IIC
    }
}

楼主:
你看看我的protocol.c和.h文件哪里有问题,我之前就在例程的基础上加一个.h和.c文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我的protocol.c和.h文件哪里有问题,我之前就在例程的基础上加一个.h和.c文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

把你的“例程+protocol.c/.h”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例程+protocol.c/.h”放上来看看。

我已经发上去了,没有看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发上去了,没有看到吗

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我的邮箱是290480683@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我的邮箱是

直接发到帖子上即可,这样如果你的困惑我解决不了,也可以找其他高手来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发到帖子上即可,这样如果你的困惑我解决不了,也可以找其他高手来帮忙。 ...

你看到我的代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