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烧写镜像时,无法进入u-boot

楼主(2015-10-16):
我自己做的一款板子,参考mx6q_sabresd,BSP是L3.0.35_4.1.0,mfg工具: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使用mfg工具烧写到emmc卡上面,是成功的。之后设置fuse,使其从emmc卡上面启动,我使用示波器,也是看到emmc的SD4_CMD上面有波形,但mfg软件还是显示下载模式。
然后,我用另外一种方法进入u-boot,使用tftp把u-boot下载,并烧写到emmc的0地址上,重启板子就可以进入到u-boot了。之后,当我再次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下载整个系统时,也可以进入到u-boot了。
在ucl.xml文件,下载u-boot的语句是:dd if=$FILE of=/dev/mmcblk0boot0 bs=512 seek=2 skip=2。在这里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为什么要从emmc 1k之后的位置开始烧写,为什么要去掉u-boot.bin前面1k的内容?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烧写完成后,启动时候板子boot mode是否设置为从emmc启动呢?

楼主:
肯定是从emmc卡启动的,因为emmc的SD4_CMD上面有波形。我的boot_mode是设置为从fuse启动的,在下载的过程当中,已经执行了如下语句:
echo 0x5860 > /sys/fsl_otp/HW_OCOTP_CFG4
echo 0x10 > /sys/fsl_otp/HW_OCOTP_CFG5

网友B:
u-boot.bin有个带padding,有个不带padding的,你看看烧写的那个文档里有说明,需不需要skip 1K......

楼主:
你好,请问你指的是哪个烧写文档,我在Document\V2没有找到你说的关于u-boot.bin的padding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oot.bin有个带padding,有个不带padding的,你看看烧写的那个文档里有说明,需不需要skip 1K...... ...

我的u-boot.bin是直接在u-boot-2009.08主目录下,使用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得到的。想请问下,这种情况下编译出来的u-boot.bin是带padding的还是不带pad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烧写完成后,启动时候板子boot mode是否设置为从emmc启动呢? ...

你好,请问你能回答一下emmc卡前面1k byte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当我们第一次使用emmc卡时,如何烧写前面1k byte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u-boot.bin是直接在u-boot-2009.08主目录下,使用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 ...

应该是带了,你按文档上说的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带了,你按文档上说的来就可以了......

我是按照文档上面说的来烧写。但是按照ud.xml,u-boot是烧写到1k之后的位置。系统应该会从emmc的0位置开始执行,那么它是如何执行到u-boot的呢?现在的问题,按照文档,使用mfg工具烧写emmc,重新启动后u-boot没有被执行。

楼主:
问题算是找到了,使用mfgtool工具下载u-boot到emmc的1k开始的位置。下载完成之后,我把emmc从1k位置开始读取一部分内容出来,与u-boot.bin的1k位置的内容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不一样。也就是说,u-boot.bin并没有被下载到emmc卡的对应位置上。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现在没搞明白。希望知道的人,可以告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算是找到了,使用mfgtool工具下载u-boot到emmc的1k开始的位置。下载完成之后,我把emmc从1k位置开始读 ...

eMMC前1K中的前512B是存储分区表的吧......你网上详细去找找相关资料......
怎么去启动,是片子内部rom里面的东西处理的,你看不到的,只能说是按照官方的文档来操作即可......

网友C:
@aa421701136 楼主,你用tftp怎么下载uboot的,我的能显示下载成功,但是一重新启动又是原先的uboot了

网友D(2015-11-15):
使用mfgtool工具下载u-boot到emmc的1k开始的位置。下载完成之后,我把emmc从1k位置开始读取一部分内容出来,与u-boot.bin的1k位置的内容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不一样。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学习了

网友E:
楼主按照官网的要求一步步的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a421701136 楼主,你用tftp怎么下载uboot的,我的能显示下载成功,但是一重新启动又是原先的uboot了 ...

我是把u-boot.bin直接烧写到0的位置,这样的话,启动的时候就应该是烧写的u-boot了。但是这样做的话,会把前面1k的内容给覆盖了,导致分区信息被覆盖,文件系统启动出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把u-boot.bin直接烧写到0的位置,这样的话,启动的时候就应该是烧写的u-boot了。但是这样做的话,会 ...

我改的也是这样子,文件系统出错
不过我现在这样子没问题了
tftp 0x10800000 u-boot.bin; mmc dev 3 1;mmc erase 0x0 0x400; mmc write 0x10800000 0 0x400
mw 0x10800000 0x800 0x2000;tftp 0x10800000 uImage; mmc dev 3; mmc write 0x10800000 0x800 0x2000
tftp 0x10c00000  rootfs.tar.bz2;  mmc dev 3;nand  write.yaffs2 0X10c00000  0x280000 $(filesize)
但是文件系统烧写不行,我再想办法怎么更新文件系统

网友F:
u-boot.bin有个带padding,有个不带padding的,楼主看看你选择的是哪个?

网友G: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