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PWM信号控制MOSFET驱动LED

楼主(2015-10-16):
如图所示,单片机PWM信号控制MOSFET驱动大功率LED,没有限流电阻,如何控制电流呢?
1:灯珠压降在3.2V左右,电源是12V
2:上电时如何保证mosfet不导通?
特别是控制电流搞不懂,自认为没有限流电阻的话,LED会被大电流烧掉
不理解,希望大师解惑,谢谢!

网友A: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你的LED电流不是一下子到顶,而是近于线性增长的。
不信,截图电路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你的LED电流不是一下子到顶,而是近于线性增长的。
不信,截图电路上来。 ...

如果上电时,G脚位为高电平,MOSFET导通,瞬间电流岂不是是最大值,LED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