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32F的串口1 DMA发送问题

楼主(2015-10-16):
用STM32F103C8T6的串口1连接DMA用正常模式连续发送6个数据,开DMA1_4传输完成中断但每次都是只发送完4个就产生了传输完成中断。用的是485芯片,每次一发送完后就要立即将485转为接收状态,每次都收不到最后2字节,用示波器看,每次都是明明串口还在输出数据中,而中断传来的完成信号就把485切换为输入状态了,开启的是传输完成中断,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A:
中断用的不对呗,不要用DMA的中断,用串口本身的USART_IT_TC中断,Please try!

网友B:
在DMA的完成中断里面设置串口的TC中断允许,在串口的TC中断里面把485收发器切换到接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DMA的完成中断里面设置串口的TC中断允许,在串口的TC中断里面把485收发器切换到接收 ...

没必要吧,按照手册,楼主这种情况直接用TC中断即可,没必要再去管DMA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