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怎么做一个实时报警框

楼主(2015-10-16):
2列的表格或者文本框,一列为时间,一列为时间,故障消除后报警记录也清除

网友A:
为什么要消除报警记录啊。一般都是要保存日志的。

网友A:
可以设置全局变量,但是不能太多。会影响运行的整体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消除报警记录啊。一般都是要保存日志的。

消除是为了可以在观察界面的时候,看到故障,保存在日志的可以作为历史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全局变量,但是不能太多。会影响运行的整体性能的。

刚学labview,现在勉强把界面弄出来了,就是这个报警的窗口没一点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消除是为了可以在观察界面的时候,看到故障,保存在日志的可以作为历史的数据 ...

都消除了怎么看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报警是基于什么的。灯,还是弹出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报警是基于什么的。灯,还是弹出窗口,

一条文本信息记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条文本信息记录

这种消除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消除是比较麻烦的。

我新手,这么想是从组态那种过来的,不知道在lv里应该怎么做,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