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铺铜问题

楼主(2015-10-16):
本人新手 光源测试画了一张圆环PCB 因为直接是黏贴阵列方法布置LED所以没有先画原理图 直接PCB布局,现在不知道怎么直接在PCB上建立NETS,主要想再铺层铜,因为没有nets所以没法铺铜接地,用矩形铺完以后超出KEEP-OUT的也没法去除。

两个问题 1.超出KEEP-OUT的死铜 在给工厂制造时要紧么 我要求KEEP-OUT外是不需要的、
               2.怎么不知道怎么直接在PCB上建立NETS

求熟练的朋友指教下

楼主:
这是铺铜后的图 想去除了圆环外的 部分

另外问下怎么添加net在PCB界面 否则 我这铺铜没网络 没啥意义

网友A:
在PCB环境下电极design->netlist->editnet.里面可以先添加(add)。把你想添加的网络名都添加上,然后回到PCB中,点击覆铜,可以选择网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环境下电极design->netlist->editnet.里面可以先添加(add)。把你想添加的网络名都添加上,然后回到P ...

因为没有画原理图,现在手动添加网络,比如我最终要铺铜接地,我添加GND网络,把58组lED最后一个LED K级添加进去,因为比较多 ,有什么好办法么,我现在添加了2个进去看了下 ,飞线是有了 我地线是最里面的圆环,怎么让软件认为我接上了2个PIN呢?

网友B:
去除死铜

楼主:
NET 都没有怎么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环境下电极design->netlist->editnet.里面可以先添加(add)。把你想添加的网络名都添加上,然后回到P ...

现在我网络表找到添加的方法了 新问题来了 DRC报错了 明明已经连上了 软件判定我没连 怎么办 连线泪滴我都已经弄好了 就差最后接地铺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网络表找到添加的方法了 新问题来了 DRC报错了 明明已经连上了 软件判定我没连 怎么办 连线泪滴我 ...

对于你这种直接连接的方法是不需要考虑DRC检验的。如果你有把握的话可以忽略,如果没有把握那就得改变DRC的参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画原理图,现在手动添加网络,比如我最终要铺铜接地,我添加GND网络,把58组lED最后一个LED K级 ...

选择同类器件进行群处理。

网友A:
或者你把你的PCB发给我,我看一下你的按我说的方法可以不,因为在刚才用了一个器件成功了。对于这么多我没有条件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把你的PCB发给我,我看一下你的按我说的方法可以不,因为在刚才用了一个器件成功了。对于这么多我没 ...

可以 你QQ多少

网友A:
已经私信给你了。

楼主:
么收到 你加我吧 54459558我QQ 以后有问题请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么收到 你加我吧 54459558我QQ 以后有问题请教你

看你的提醒里面有个消息

网友C:
这样子添加nets很麻烦,一根根线一个个引脚,要么就不铺铜,不过现在这样,PCB厂商也能做,反正KeepOut会把多余的部分割掉

网友D:
一定要按规则步骤来,否则后期维护会耗用很大精力,原理图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E:
按铜皮相连创建网络就可以了。CREATE NETLIST FROM CONNECTED COPPER

网友F:
先画好一组,再阵列,然后net 按物理网络生成网络表,然后网络自动生成,然后可以敷铜了,那个keepout可以解决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