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需不需要低通滤波

楼主(2015-10-16):
Hi ALL,
           看以前的音频电路 都会做一个大约在20K 的低通滤波,但是人的听觉阈值小于20K,所以即使高于20K 的信号也听不到,那这个低通滤波到底需不需要,对什么会有影响,有没有大神给深入浅出的分析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A:
刚刚在另一个帖子里有回复,个人看法是,如果音频信号所在环境很干净、没有电源上的干扰,那做不做低通或者带通滤波都可以,而实际上产品电源系统是有噪声干扰的、还有空间的辐射干扰,所以在做好电源处理外,加入低通或者带通还是非常好的设计。

网友B:
不仅仅考虑人的听觉阈值,还要考虑电路受到20Khz干扰后可能工作不正常,例如自激、失真等。

网友C:
对于数字音频电路,不加20KHZ的滤波,对很多音频测试仪器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考虑人的听觉阈值,还要考虑电路受到20Khz干扰后可能工作不正常,例如自激、失真等。 ...

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比如说如果音频信号串入100K 的杂讯,他会对什么有影响,是怎么影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在另一个帖子里有回复,个人看法是,如果音频信号所在环境很干净、没有电源上的干扰,那做不做低通或者 ...

对啊,那现在是电源上还是空间上 传导或者辐射干扰了音频信号,对于听觉阈值内的信号,同频干扰没办法消除,对于阈值外的,干扰到了也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数字音频电路,不加20KHZ的滤波,对很多音频测试仪器会有影响。

做测试的时候,仪器自身加滤波器就好啦,22K 的低通,这个对听觉没什么影响

网友D:
加上为好,一般情况下不能保证线路中绝对没有高频噪声。

网友B:
回“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比如说如果音频信号串入100K 的杂讯,他会对什么有影响,是怎么影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为好,一般情况下不能保证线路中绝对没有高频噪声。

我是说线路上是有高频信号的,但是信号反应到音箱上,一引不起扬声器振动,二是超出了人的听觉阈值,不能被听到的杂讯 就不是杂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比如说如果音频信号串入100K 的杂讯,他会对什么有影响,是怎么影响到的?” ...

信号被干扰的道理是对的,但在实际情况下,音频信号本体如果受到这么强力的干扰也就不用要啦, 而且你的这个被干扰的AM 也不是靠低通能消除的掉的。
另外 看波形确实不好看,但是对于音频 声信号影响大吗?就像我们自己说话的录音,音频依旧很杂乱,可以我们听的很清楚。

网友B:
如果这样,我没什么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我没什么好说。

我也是犯糊涂中,期待有人解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信号被干扰的道理是对的,但在实际情况下,音频信号本体如果受到这么强力的干扰也就不用要啦, 而且你的 ...

“我是说线路上是有高频信号的,但是信号反应到音箱上,一引不起扬声器振动,二是超出了人的听觉阈值”
只有线性系统,你这个结论才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音频电路总有各种各样的非线性,尤其是信号幅度较大,瞬时值靠近放大器输出上下限的时候。此时你的前述结论完全不可适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线路上是有高频信号的,但是信号反应到音箱上,一引不起扬声器振动,二是超出了人的听觉阈值,不能 ...

人耳虽听不到,甚至放大器都在带外,但仍可能导致电路的不稳定。当然,你的电路设计妥当则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耳虽听不到,甚至放大器都在带外,但仍可能导致电路的不稳定。当然,你的电路设计妥当则没问题。 ...

是高频通过音频线路 串扰的放大器电源线上,对其他的敏感器件有影响,是不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高频通过音频线路 串扰的放大器电源线上,对其他的敏感器件有影响,是不是? ...

不仅如此,噪声可以产生的环节很多。

网友F:
放大电路的输入滤波绝对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如果仅仅理解成为输入电路的低通滤波处理就太没有看出其真正的作用了。

输入滤波其实是为了降低带宽并且提高稳定性用的。

最重要的就是提高稳定性这才是输入滤波的真正原理特别是那些不太稳定的宽带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