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官方NUC505评估板中的RTC Demo程序问题,初始化不成功,谢谢!

楼主(2015-10-16):
用的NUC505官方的评估板,官方的NuTiny-SDK-NUC505的demo中,RTC程序一直卡在等待RTC初始化成功,也就是RTC->INIT=05eb1357一直没写进去,硬件仿真中看到INIT中的值为默认值0X0010;请问怎么解决,谢谢啦

网友A:
  在牛卧堂已回复,同一个问题.

http://www.nuvoton-m0.com/nufaq/?q-389.html

將RTC_nRWAKE接地,
然後在RTC_Open(&sInitTime);後加上RTC_DisableHardwarePowerOff();

樓主的問題是RTC有沒有供電.
將RTC_nRWAKE接地供電給RTC,
接著用RTC_DisableHardwarePowerOff();取消硬體的強制關電.
可以參考TRM "6.9.6.2强制关系统电源流程"的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LIN55  在牛卧堂已回复,同一个问题.

http://www.nuvoton-m0.com/nufaq/?q-389.html

谢啦,成功了,虽然还是没搞懂这个系统电源怎么回事

网友:
需要看看开发版的电路图,那样就好理解了

网友:
竟然有这样的设计缺陷?还是手册没有仔细看

网友B: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aGFU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