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个电阻并联,阻抗反而会变大?

楼主(2015-10-16):
在某一个固定频率下,电感和电容,不就是一个电阻吗?
我一个100nh的电感,从spec上可以看到,在100MHZ时的阻抗为63ohm。
然后我用一个25pf的电容与他并联。
并联后,两者在100MHZ时谐振。
谐振后的总阻抗会达到1Kohm以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老是也想不明白,我总感觉并联一个东西后,阻抗应该下降了,也就是说会比63ohm小。
但是,谐振阻抗计算是Z=L/RC.
假如R=10mohm,那么Z=100n/10m*25p=4Mohm
请问,我有哪里计算错误吗?

网友A:
R和-R并联为开路,这个在此也有很多人想不通....

网友B:
它那个63欧,可不是sL

网友C:
。。。。。。想法真奇特。。。LC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和-R并联为开路,这个在此也有很多人想不通....

大神,能否详解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那个63欧,可不是sL

。。。。这个63ohm,指的不就是100MHZ时的阻抗吗?
对了,底下那个L/RC,里面的R是否是应该用63来算?

网友D:
“在某一个固定频率下,电感和电容,不就是一个电阻吗?”

恰恰不是。
建议复习一下电感和电容电路电压和电流之间相位关系那部分内容。如果没学过,补习。

网友E:
你这个正巧,并联后处在谐振点附近,在谐振点处最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R和-R并联为开路,这个在此也有很多人想不通....

请问,XL和Xc,哪个是R,哪个是 -R?

调戏 ------ 可恶不
HWM
问语文老师去。

网友F:
“请问,我有哪里计算错误吗?”
你的算术也挺好的,哪里也没〈计算〉错,
只是你误解阻抗XL和X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否详解一下啊

理解不了,就用公式算!

网友D:
“我总感觉并联一个东西后,阻抗应该下降了”
这个,感觉错了。

网友G:
因为你忽略了是复数,把复数安实数近似是极端情况,频率很低或很高。谐振频率附近不要那么套,你直接用jwL//(1/jwC)验证就明白了,复数会产生极点的,实数不会。理想并联谐振是开路,阻抗无穷大。

网友H:
计算要用矢量计算,而不是标量。impedance 和 resistance意义不同。

网友I:
初中物理总是让人难忘。
高等物理?

没有“高等物理”这个名称,只有初等物理、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

网友J:
:lol还感觉?、笑尿。能不能自己算一下??还感觉。。你是不是也感觉美杜莎带圣剑就可以干过火枪呀:lol

网友K:
并联LC,谐振时阻抗最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正巧,并联后处在谐振点附近,在谐振点处最小。

这个不对了,LC并联在谐振点处<总阻抗最大,不是最小!

网友L:
其实,电工这个职业可能不适合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对了,LC并联在谐振点处

是的,最大说成最小了。

网友E:
我知道LZ的问题了,这里的电阻不是LC并联支路里的直流电阻,谐振时,呈现出的纯电阻,也不是LC并联支路里的直流电阻,呈现的是电源U/I的电路特性的电阻。一般而言,电源频率远离LC谐振频率时,都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只有谐振点附近例外。
具体细节,可以看电路里的LC谐振电路的章节。

网友M: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可能没水吃 —— 如果一个和尚往东,另一个往西

网友N:
你并联的不是电阻,是阻抗.

网友O:
并联谐振,要用复数计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可能没水吃 —— 如果一个和尚往东,另一个往西 ...

如果电源与谐振频率一样,没有电阻的谐振,一个吃,一个吐,正好平衡,不要电源补充能量,这时起补充能量作用的电流为0,电路呈现为高阻。有电阻的谐振,一个吃,一个吐,吃的比吐的多,要电源补充能量,这时起补充能量作用的电流不为0,电路呈现为纯阻。

网友P:
注意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