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使用DA发出音频和TTS芯片发出声音的区别

楼主(2015-10-16):
如题,请问下使用DA发出音频和TTS芯片发出声音的区别。在音质等方面。
多谢各位~

网友A:
一般专用芯片DA位数更高,并针对音频有滤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专用芯片DA位数更高,并针对音频有滤波处理

那效果上应该更接近于人声了。
主要的区别应该就只是在TTS功能上了。
:handshake

网友B:
不知道TTS是什么。
音频有专门的音频ADC和DAC,都是过采样的,至少256fs,内部都是多阶调制的,有数字滤波与模拟滤波(都是4阶货以上的滤波器),所以,使用44.1KHZ播放22.05KHZ的正弦波会非常光滑,但是你使用一般的DAC,你只能得到两个采样点输出,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