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的栅极电荷

楼主(2015-10-16):
(无正文)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是 栅极电荷是越小越好吗?驱动电流要选多大合适?

要求速度,那么自然是“栅极电荷”(其实指电容)越小越好。至于需要多大电流,要看那个电容的大小和所需速度(时间),这个在《电路》类书籍中有。

楼主:
所以mos管的“开”时间可以近似看成电容Vgs和Vgd充满的时间?

网友B:
时间不会你想定就能定的 是根据工艺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mos管的“开”时间可以近似看成电容Vgs和Vgd充满的时间?

不仅是Vgs和Vgd,实际应用中还有一个电容,称为密勒电容。这个电容,是漏极电压变化对门极充电的影响。

网友D:
栅极电压上升率并不是越快越好,要根据具体的管子和具体的要求。
假设栅极总等效电容为0.01uF(有的大功率管就有这么大),要求0.1us由0V上升到10V,则驱动电流需要1A,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开关电源芯片的驱动能力要达到1A或以上的原因(比如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