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板上的那些孔,槽是派什么用场的呢

楼主(2015-10-16):
如题,开关电源PCB上总会看到这里哪里被挖掉一块,整个电路板都是孔和槽,请问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增加爬电距离

网友B:
同上,物理隔离
另外有的是螺丝孔。。。

网友C:
有些是为了打螺丝或定位,有些是为了增加爬电距离,这种在很多电源上面都可以看到。
有些电源带风扇的话,而风扇又在顶部或底部,要多开一些槽以便于通风,这种电源常见于50W以上的LED玉米灯电源。
有些电源是灌胶的,开槽是为了灌胶时胶的流通,这种常见于防水的灌胶电源。
不同的电源,开槽会有不同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