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两个图是什么意思,特别是第二个,一直看不懂

楼主(2015-10-16):
这个两个图是什么意思,特别是第二个,一直看不懂

楼主:
雷达的两个图

网友A:
比较高深啊,超过我的专业水平了

网友B:
底下的文字不是已经说明了么。

一个关于水平方位的,而另一个是垂直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高深啊,超过我的专业水平了

就是雷达的传输和覆盖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的文字不是已经说明了么。

一个关于水平方位的,而另一个是垂直方向的。

第二个图太抽象,而且两个图结合一起,思维跟不上

网友C:
这2个是天线的方向性测试图,测试天线各个方向的射频性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2个是天线的方向性测试图,测试天线各个方向的射频性能

未必。
任何物理标量都有可能。

网友E:
这个有什么难理解的? 第一个是x,y轴的RF能量分布,  第二个是z轴的RF能量分布

网友F:
难道类似于机械制图里面的三视图,一个事物在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的视图

网友G:
图上很清楚,感应范围,

圆心是传感器的位置,然后对不同角度的感应能力,

同心圆表示10%递增。

离圆心越远,表示感应强度越大。

网友G:
这个图如果是高频天线,就表示不同角度上的发射强度,术语叫“波瓣”。

但在这里不是,因为已经注明是“感应”。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2个是天线的方向性测试图,测试天线各个方向的射频性能

一看就知道你没仔细看图,图中的角度没看到就算了,中文都不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