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和STC51哪个适合电池低功耗点

楼主(2015-10-16):
大神们,
    看了STM8和STC51单片机的两款,性能差不多,但我要用到电池系统里,不知道哪款比较适合低功耗点?
  多谢啊!

网友A:
看你做啥,不讲可靠性的上STC,要稍微可靠一点的上STM8,现在的单片机低功耗都不是太大问题,只要不是智能手表这种很奇葩的低功耗要求,都可以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做啥,不讲可靠性的上STC,要稍微可靠一点的上STM8,现在的单片机低功耗都不是太大问题,只要不是智能 ...

多谢,做一个手持仪表,尽量是低点耗电量。。。。

网友B:
PIC吧,这两种都不大合适

网友A:
在STM8和PIC里选吧,要可靠性和抗干扰好的,我也推荐PIC。

网友C:
STM8怎么都比STC强多了

网友D:
拿后出的STM8与十多年前的STC89C52相比是不合理的,要比也应该拿同时代的器件相比,近几年的STC比十年前的STC强大得多,与STM8相比各有优势,应根据运用场合需求选用。
简单对比一下,不合理处希望大家继续评论。
IAP15W4K58S4(STC中的典型型号)
1、程序存储空间:58K
2、数据存储空间:4K
3、串口数量:4各独立串口
4、硬件SPI接口:有,8MHz以上
5、硬件PWM:8路
6、A/D转换器:8通道10位
7、内部比较器:有
8、芯片自身是否具有完善的仿真功能:具有,芯片本身就是仿真器。
8、是否支持USB直接下载程序:支持。
9、I/O口数量:62
10:CAN接口:无
11:供电电压:2.5-5.5V
12:正规渠道批量购买价格:5.9元
13:货源是否稳定:稳定,发货快。
14:是否方便得到原厂技术支持:QQ、电话等方式直接联系
15:学习资料是否好找:有详细的中文手册,有国内著名的大学教授与一线产品研发工程师编写的详细教材,传统51单片机教材与视频可辅助参考。

STM8S208MB(ST8中的典型型号)
1、程序存储空间:128K2、数据存储空间:6K
3、串口数量:2个
4、硬件SPI接口:有,10MHz
5、硬件PWM:4路
6、A/D转换器:16通道10位
7、内部比较器:无
8、芯片自身是否具有完善的仿真功能:无,使用外部仿真器。
8、是否支持USB直接下载程序:不支持。
9、I/O口数量:68

10:CAN接口:有
11:供电电压:2.95-5.5V
12:正规渠道批量购买价格:12元
13:货源是否稳定:不是很稳定。
14:是否方便得到原厂技术支持:大客户可获得国内技术支持,个人或小企业几乎得不到支持。

15:学习资料是否好找:有些资料。

网友D:
对于低功耗问题,IAP15W4K58S4停机模式电流<1uA,STM8也支持低功耗模式,具体数值我没做过测试。

网友E:
STM8S 工作电压最低2.95V,不满足3V电池供电的场合。 STM8L 功耗倒是挺低的,我曾经有过一篇 STM8L低功耗测试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STM8L低功耗设计测试分享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351562

另外MSP430,PIC,AVR 等低功耗系列的芯片,其实都差不多,一般应用功耗都可以做到极低。

网友F:
STM8功能和外设都比较多,网上资料(包括中文的也比较多),使用起来方便,功耗这块做产品不能知道单片机的功耗和电路也有关系,这两种单片机都有低功耗模式,都差不多,本人认为还是STM8有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