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一个问题,你们遇到过吗?

楼主(2015-10-16):
就是板子在插上ULINK2仿真器连接到计算机进入DEBUG模式时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如果只是下载到板子上再上电那程序就跑不起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楼主:
应该怎样定位故障原因在哪里呢?
以确定板子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A:
经常遇到,原因各不相同了,有几次是因为没有把中断向量表的位置设置正确,还有代码段的位置设置错误等!更离奇的是有次是晶振没有启动!

网友B:
提醒你检查是否没有有效复位信号?仿真器连接时会有一个软件复位,对外部RST信号不依赖,但是烧写下去以后就得靠外部RST信号了。

网友:
我知道,是供电原因,楼主你要选择不同的供电方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