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防震荡问题

楼主(2015-10-16):
进行防震荡设计的基础是运放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以OP27为例,在datasheet中找不到相频特性曲线,那么应该依据什么进行防震荡设计?求教。。。

网友A:
小部分看人家的图表及基本应用电路,另大半还是实操。

网友B:
影响震荡的因素很多,反馈电阻的大小以及输出电流的大小,输出缓冲电容什么的都会影响这个震荡的频率,你只能根据实际设计的图纸去消除这个震荡.

网友C:
首先尽量确认输出端是否带容性负载,如果带容性负载就要小心了。如果带容性负载,容性负载前加隔离电阻。然后预留补偿电容。
如果还不放心,给运放收入加脉冲波,看输出的脉冲波是否有过冲振铃等现象,有振铃肯定振荡了,过冲太高也容易振荡,最好就是通过调整前面说的补偿电容,让输出脉冲波没有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