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管使用问题

楼主(2015-10-16):
附件是一个稳压管电路,当有4.35V供电时候,Z2产生2.5V电压
可是R36后面接入负载后,2.5V就下降到2.45V了,改变R32大小改善不大
有没有比这个管子表现更好的2.5V管子,麻烦大侠推荐下
谢谢了

网友A:
2.45V是在哪个点上测到的?是R36左端还是右端?另外这个不是稳压管,是电压基准芯片,对你的应用已经足够了,检查自己的错误先。

网友B:
2.45V你应该说的是REF 网络那里?
做参考为什么要R36? 还接200K? 这样就算你的REF 是高阻也会成分压到REF 就没有2.5V了

楼主:
2.45V是REF网络,接200K是为了限流,这是用在医用上的。
我在查看下线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5V是REF网络,接200K是为了限流,这是用在医用上的。
我在查看下线路

REF有负载的话,只要接了200K,REF必然不准,跟ZRC250F02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D:
用了基准,严格来说要加驱动,带负载能力很差的,也便于隔离。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也行。

网友E:
你的电路200K肯定有问题,  或者你用TL431吧肯定没问题

网友F:
ZRC250是很好的2.5v两端基准,不过电流比较小,15uA就能稳压,推荐使用的负载开路电流只有5mA,稳压准确度比TL431高,你说改变R32大小没有用,6楼说的对,“严格来说要加驱动,带负载能力很差的”
加跟随器隔离吧。

网友G:
加个跟随,拿个sot23封装的mos跟随一下

网友H:
电压下降是因为有 R36 分压的缘故……把 R36 拿掉(短路)试试看。
负载上的电流为 2.5V / RL。按 LZ 给的数据计算为 (2.5 - 2.45) / 200K = 0.25 uA —— 貌似没有限流的问题。
另外,R32的阻值应小于 (4.35 - 2.5) V / (20 + 0.25) uA = 91.36 K,试试 47K~72K 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