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L25Z开发板在虚拟机(XP)下串口助手不能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10-16):
最近在虚拟机下安装配置了FRDM-KL25Z开发板的开发环境,遇到些问题,请大神帮忙:

主机为WIN7专业版,虚拟机为XP,在XP中安装了所有的PE micro的驱动(所有的驱动在主机中也安装成功),在XP上连接KL25Z开发板后能识别优盘模式,同时可以进行iar下载仿真,但是在xp下打开串口助手无法获得数据,而将开发板从虚拟机XP上断开连接到主机WIN7上,打开串口助手就能获得串口数据。

我最终想实现的目标是像在主机上一样开发KL25Z,在iar仿真同时还可以使用串口助手观察数据,先谢过!

网友A:
请楼主确认一下在XP系统的Device Manager中,能否找到Open SDA串口设备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确认一下在XP系统的Device Manager中,能否找到Open SDA串口设备嫩?

可以找到,可以正常使用iar进行程序的下载仿真,在串口助手中可以发现所连接的com口,就是没有报文发送上来,在非虚拟机的情况下就可以上传报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找到,可以正常使用iar进行程序的下载仿真,在串口助手中可以发现所连接的com口,就是没有报文发送上 ...

楼主你好,你这里要使用虚拟机XP中的串口的话,你要在虚拟机setting中做一些串口相关的配置才能正常接收发送数据,具体怎么操作建议你去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要使用虚拟机XP中的串口的话,你要在虚拟机setting中做一些串口相关的配置才能正常接收 ...

感谢回复!
开发板已经在虚拟机中被识别为comX, 因为开发板是usb转串口,所以虚拟机是找不到硬件串口设备,所以虚拟机串口选项中设置了也没有任何效果,开发板在虚拟机中还是识别为usb设备,因为我安装了所有的驱动,所以虚拟机将这个usb设备作为虚拟串口使用了,而虚拟机的usb选项也试了所有配置。
总的来说,虚拟机的驱动和主机完全一致,主机和虚拟机下的串口助手都可以正常发现虚拟的串口并连接,但只有主机能收到报文,虚拟机收不到任何字节。请大神们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