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人问一个问题:一个模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10-16):
问题的内容:
================我是分割线=========================
想法:通过放大器,把检测过来的电流放大,然后与DAC的电压去比较,达到调节电流的目的。
问题:俺的模电不懂,不知道怎么计算,也不知道怎么选型,对于运放,最多只会算个放大倍数。
      比较器是否可以当放大器用,自己想想好像是可以的,但又不确定。
      如果用LM339,这个偏置如何计算,什么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失调电流,共模抑制比等等
      唉,总之,就是还没入门,如何应用,如何计算都不懂。
      附上电路图和LM339部份资料。电路有错请指出,千万别叫我再去看一遍模电的书,我现在需要指导老师,真心请高手指导
万分感谢!

网友A:
用采样电阻采样电流,然后给到运放放大,放大后再与其它参考电压比较。
运放的选择,是要看电流采样精度。
比较器是运放的开环应用,多数时候可以用运放做比较器,但反过来不行。

网友B:
“比较器是否可以当放大器用,自己想想好像是可以的,但又不确定。”
通常情况,不可以直接当放大器用。

网友C:
不精密的埸合,驱动轻负载如MOS在模拟低频下是可以,上图不是一个恒流电路吗?反馈回路明白了,也就那么回事。输入端的电位跟取样电阻的电位的关糸确定了,也就恒流了。

网友D:
接成施密特触发器斩波工作也许可以,线性工作估计不行

网友C:
还有MOS管要用NMOS

网友E:
R5 是0R1?  看不明白

网友F:
你要学的很多,这个帖子里很难指导得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精密的埸合,驱动轻负载如MOS在模拟低频下是可以,上图不是一个恒流电路吗?反馈回路明白了,也就那么回 ...

是一个恒流,MOS画错了,只是我不知道这个偏置是否可行,是不是在放大级与比较级的地方,需要串一个电阻进去,再就是比较级的输入,接个电容,不用太大,是否会好些,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要学的很多,这个帖子里很难指导得完

谢谢你,正在努力,但最好能指点上一些会更好,基础不好,没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还有MOS管要用NMOS

是要用NMOS,基础差,老把PMOS图当NMOS来用: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接成施密特触发器斩波工作也许可以,线性工作估计不行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R5 是0R1?  看不明白

是0.1欧姆,写习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是一个恒流,MOS画错了,只是我不知道这个偏置是否可行,是不是在放大级与比较级的地方,需要串一个电阻 ...

有二处要修改,1,认同要串一个电阻,2,在比较级反相端与输出端并一个大电阻100K,和100PF的电容,取消C8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二处要修改,1,认同要串一个电阻,2,在比较级反相端与输出端并一个大电阻100K,和100PF的电容,取消C ...

OK,谢谢

网友H:
没有见过比较器当放大器的,倒是见过放大器当作比较器的。

网友I:
我也没见过比较器当放大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也没见过比较器当放大器的。。。

把数字电路也可以放大器用,如CMOS与否门电路。

网友J:
你比较器控制MOS管一通一断,没法实现横流,横流也不是用比较器。横流是DAC+运放(跟随或放大,反正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MOS管,如果要实现闭环控制,可用ADC采集电流大小进行控制。

网友K:
入门就打boss的即视感   认真教你太累    看谁回复2行的就去拿钱拜师吧

网友:
总觉的怪怪的。

网友L: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