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15-10-16):
单片机   设置
TMOD=0X20;
TH1=0XFF;
TL1=0XFF;
SCON=50;
PCON=0X80;
这个设置是57600的波特率吗?,可是实际发出数据时波特率是62745,为什么?  怎样设置57600呢?我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

网友A:
这个跟你的晶振有关,你用的是12M的晶振吧?

楼主:
我怎样知道我用的是多少的晶振?反正我写程序是设的11.0592

网友B:
11059200 / 12 / 16 = 57600
12000000 / 12 / 16 = 62500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怎样知道我用的是多少的晶振?反正我写程序是设的11.0592

:L
你看看你的硬件电路板上,晶振上面有标识。看看写的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怎样知道我用的是多少的晶振?反正我写程序是设的11.0592

别告诉大家,你不知道哪个是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