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

楼主(2015-10-16):
C:\Users\lenovo\Desktop\005007eeq55orrerxuq665.jpg当基极电压是3.3V时,三极管是否导通

网友A:
看出来楼主用的是联想的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出来楼主用的是联想的电脑了

好吧,好眼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沒看到圖。是要看Vbe有沒有通,沒通就沒通,如果通了就通。好比LED亮不亮一樣。 ...

网友C:
鼠标点击右上角“高级模式”,进入高级模式后点击“图片”,将你的图上传到21ic,再点击图片让图片进帖子。

楼主:
上传上去了

网友C:
基极电压为3.3V,三极管导通,但未必能够使电机转动。
PNP三极管发射极上那支电阻多大?图中未标注。基极上电阻也未标注。

网友D:
推测啊,搂主的PWM输出电平是0——3.3V。如此,便不能控制8550导通/截止,也就不能正常驱动电机。

网友E:
5v的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在饱和状态,则电流会流过直流电机。

网友F:
12楼和13楼说的有点矛盾,如果电阻值合适,到底是能驱动电机还是不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2楼和13楼说的有点矛盾,如果电阻值合适,到底是能驱动电机还是不能?

“12楼和13楼说的有点矛盾”
一点矛盾也没有。

网友G:
1、基级电阻值合适的情况下是可以导通的;2、电机电流是多少?三极管能否满足负载载荷要充分考虑,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使用MOS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2楼和13楼说的有点矛盾,如果电阻值合适,到底是能驱动电机还是不能?

12L是说,<即便>管子导通(就算是饱和),由于Re的压降,实际电机电压也将达不到5V,甚至电机连转都转不起来。
13L是说,假如3.3V是输入高电平,那么它不足以保证管子截止;若是低电平,也可能不饱和。两种情况都不能满足电机正常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L是说,管子导通(就算是饱和),由于Re的压降,实际电机电压也将达不到5V,甚至电机连转都转不起来。
...

PWM输出高电平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基级电阻值合适的情况下是可以导通的;2、电机电流是多少?三极管能否满足负载载荷要充分考虑,一般这 ...

就当电阻合适,电机是减速电机电流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的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在饱和状态,则电流会流过直流电机。

3.3V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测啊,搂主的PWM输出电平是0——3.3V。如此,便不能控制8550导通/截止,也就不能正常驱动电机。 ...

对的,单片机是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极电压为3.3V,三极管导通,但未必能够使电机转动。
PNP三极管发射极上那支电阻多大?图中未标注。基极上 ...

电阻都按最合适的来考虑,我想说的是电压足不足够驱动三极管控制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都按最合适的来考虑,我想说的是电压足不足够驱动三极管控制电机

13楼说了,不能控制。

网友H:
楼主,这么接就好使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么接就好使了哈

我知道这么接就可以控制了,这个图是我从另一个论坛盗过来的,我觉得有问题,又不确定才问大家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么接就好使了哈

这样三极管就可以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