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系统设计金属外壳开孔尺寸和过EMC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5-10-16):
问题:系统设计金属外壳开孔尺寸和过EMC有什么关系?

解答:系统设计过程中,通常考虑设计金属外壳进行金属屏蔽,保证产品自身发射符合要求,同时屏蔽可以避免外界的干扰影响到系统内部,但是由于金属外壳要考虑散热的问题及和外接连线的问题,通常开孔必不可少,一般开孔尽量选择开圆形孔和六角形孔,开孔的直径维持在内部最高频率的1/20λ∽1/50λ,这样屏蔽效果可以到20∽30dB的一个衰减度,另外金属外壳的材质的选择要考虑实际使用场合的磁场和电场情况,一般金属材料的磁导率和电导率都是差异很大的。

网友A(2018-08-13):
λ波长是等于光速除以最大频率??算出来的直径都好大啊,实际给连接器开的孔没那么大吧。按照8MHZ算的话,都有1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