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ARM USB OTG可以做UVC主机么?

楼主(2015-10-16):
请教下ARM USB OTG可以做UVC主机么?

不需要全套USB主机协议栈,不用操作系统用ARM单片或者ARM+USB OTG芯片可否实现?有没有做过类似方案的朋友?

网友A:
可以,我用STM32F105做过。
可以取图像。FULL SPEED,速度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用STM32F105做过。
可以取图像。FULL SPEED,速度有点慢。

有办法支持usb高速么

网友B:
show一下,
google或百度 “STM32F7 高速USB主机口 驱动UVC摄像头”

网友C:
如果xiangy想要实现起来简单可以直接加个USB主机芯片CH374,有操作摄像头的例程,如果想要高速可以用STM32F205加高速PHY实现,当然也可以直接使用带高速USB的ARM单片机CH563实现

网友D(2016-04-20):
lhtzyn777

可以,我用STM32F105做过。
可以取图像。FULL SPEED,速度有点慢。   可否跟我联系下,邮箱: cyuyonghua@163.com 有类似的项目要做,用STM32F105MCU,读写U盘的文本文件,有点犯愁,求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办法支持usb高速么

找个高速USB的单片机就支持高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