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最近想搞一个ARM9的微控制器

楼主(2015-10-16):
求推荐一款好一点的芯片,然后再给一些资料或者代码范例,感谢

网友A:
到 ST ,PHILIPS, TI 的官网去找

网友B:
实用的话,就选atmel的arm9吧,资料还不少......

网友C:
ST应该有满足你的一款。

网友D:
ST没啥ARM9了吧,只记得有个怪异的STR912
ATMEL的ARM9很多,Freescale也有不少,新唐集成内存的ARM9 SOC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E:
学习的话,去ZLG那找个非常便宜的开发板吧,还有对应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