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S6_OSA_RTOS项目测试

楼主(2015-10-16):
STM8S105S6_OSA_RTOS项目测试:

说明:

    1、OSA RTOS说明:

        1)、OSA是一个支持多种MCU架构的紧凑型RTOS。
        2)、OSA是一个非占先式的RTOS,支持任务优先级,
        3)、支持PIC10, PIC12, PIC16, PIC18, PIC24, dsPIC, AVR, STM8等多种MCU。
        4)、它使用简单,占用资源少,非常适合一些小资源的MCU使用。

    2、单片机选择:STM8S105S6

    3、OSA的使用比较简单,使用步骤:
       1).调用函数OS_Init()进行OS初始化
       2).使用OS_Task_Create创建任务
       3).设置硬件定时器,并将OS_Timer()放入定时器中断。
           OSA可以使用任何一个硬件定时器进行OS调度,调度周期也可以自己定义。
       4).使用OS_EI()允许系统中断
       5).使用OS_Run()启动调度器

   4、工程项目说明:使用的开发环境是 IAR Embedded workbench 6.3.16
         建立了5个任务:
              void    Task_Rolling (void);
              void    Task_SetSpeed (void);
              void    Task_Button (void);
              void    Task_Led1Blink(void);
              void    Task_Led2Blink(void);

附件:    1、STM8S_OSA_RTOS_编译结果:

            2、工程项目文件:

楼主:
OSA_RTOS使用指南:
    1、OSA使用指南截图:

2、OSA使用指南文档资料:

网友A:
如果加入TFT屏  会不会超过32K?

网友:
如何加入外部设备?这个不太懂

网友B:
              void    Task_Rolling (void);
              void    Task_SetSpeed (void);
              void    Task_Button (void);
              void    Task_Led1Blink(void);
              void    Task_Led2Blink(void);
这五个任务如何加入系统呢。

网友C:
加入TFT屏  会不会超过32K,这还用问吗,肯定超过了。

楼主:
加人TFT屏的驱动显示,要是使用英文显示的话,一点问题也没有,肯定不会超过32k!!!
用汉字显示的话,可以用部分汉字显示,也不会超过32k。
因为我用过STM8S105S4做过TFT显示的项目,用的是2.2英寸的TFT显示屏,spi接口
请看附件,用事实说话:

    1、项目电原理图:

    2、工程编译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