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三极管

楼主(2015-10-16):
输入信号BUMP1,BUMP2是如何起作用的,输出信号BUMP,BUMP_MON是如何输出的?Q6,Q7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电流负反馈呀。

网友B:
Q5Q9组成上边的二级共射放大,下边Q10组成一级共射放大,Q6Q7是上下边的过流保护管,下边是信号的电平比较器,当信号幅度超过基准电平时,下边输出信号为高电平。综其电路,应是二路信号的放大综合到一路。

网友C:
BUMP, 泵驱动电路???

zyj9490 在3楼提到的“综其电路,应是二路信号的放大综合到一路。” 感觉有些不妥。

1BS 应该接的就是泵电机,可以确认是直流电机。感觉好像是上面的那路为供电,下面的那路为制动。这样一来,上下两路的目的都不是放大。嗯,限流(过流保护)是没错的。

肖特基二极管 SS36 起隔离作用,目的是在1BS线上出现高于供电(Q9集电极)电压时,不会与供电电路冲突,而仍能继续为右下角的滞回比较器提供正确的电压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UMP, 泵驱动电路???

zyj9490 在3楼提到的“综其电路,应是二路信号的放大综合到一路。” 感觉有些不 ...

你好,我没怎么看懂.请问R528和R529应该是根据RES1设置限流开始条件.此时Q7怎么工作的呢?所说的"折返"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没怎么看懂.请问R528和R529应该是根据RES1设置限流开始条件.此时Q7怎么工作的呢?所说的"折返"是什 ...

解释起来要打好多字,你不如仿真看下,比俺说起来容易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UMP, 泵驱动电路???

zyj9490 在3楼提到的“综其电路,应是二路信号的放大综合到一路。” 感觉有些不 ...

确实是这样控制应用比较合理,你说的是应用,我说的是电路原理。二者不矛盾。你还是谢谢,说出了实际的应用。比较器输出与制动关联起来了。

网友E:
60mA的过流保护,三极管的功率也不大,同时还有个指示灯,应该不会是驱动电机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单线通讯接口。
上下两臂是数据发送,比较器有回滞,作用是数据接收;
27V的稳压管对通讯口做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BUMP, 泵驱动电路???

zyj9490 在3楼提到的“综其电路,应是二路信号的放大综合到一路。” 感觉有些不 ...

下臂限流值约60mA,上臂限流值更小,应该不是驱动电机的

是的,有道理,如按电机驱动考量的话,起保护时,上下直通也不合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