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教浮点数如何转成四字节十六进制

楼主(2015-10-16):
想通过串口传送浮点数,所以想把浮点数转成四个字节依次发送,但不知道浮点数如何转成四字节十六进制数呢
我定义了一个联合体
union
{
        float f;
        uchar d[4];
}fd;

fd.f=54.7;
然后依次发送d[0],d[1],d[2],d[3]
用转换器软件查得54.7的十六进制是42 5A CC CD

但用仿真软件得到的是 CD 5A 42 00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如果按d[2],d[1],d[0],d[3]来传送,得到42 5A CD 00,为什么最后一字节是00呢
用转换软件查看42 5A CD 00的浮点数是54.70019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按d[2],d[1],d[0],d[3]来传送,得到42 9D 33 00,为什么最后一字节是00呢

应该是通信程序的问题

连续发送0~255测试一下

楼主:
这是连续发送0-255

楼主:
之前上面写错了,不是42 9D 33 00,而是42 5A CD 00,得到的结果与转换软件的值还是有差异

网友:
估计是大小端的问题

网友B:
简单啊,强制指针转换。类似的用法很多,串口收发是一种,还有把浮点数按字节保存到EEPROM、读出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强制指针转换。类似的用法很多,串口收发是一种,还有把浮点数按字节保存到EEPROM、读出等等。 ...

请教如何强制指针转换

网友C:
没有看到楼主的程序不好判断。

网友D:
首先要保证收发自如,再来调试其他的,不过好像又不容易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达到了收发自如那境界;P

楼主:
测试程序就是串口发送指令
union
{
        float f;
        uchar d[4];
}fd;
void send_temperature1()
{
        fd.f=54.7;
        if(work_status==1)
        {
                TXREG=fd.d[2];
                while(!TRMT);
                TXREG=fd.d[1];
                while(!TRMT);
                TXREG=fd.d[0];
                while(!TRMT);
                TXREG=fd.d[3];
                while(!TRMT);
                work_status=0;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程序就是串口发送指令
union
{

楼主:是真实单片机还是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程序就是串口发送指令
union
{

怎么会按2,1,0,3顺序发呢

要么是0123,要么是32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真实单片机还是仿真?

仿真和实际电路都试过,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按2,1,0,3顺序发呢

要么是0123,要么是3210

如果按0123的顺序发送,发出的是CD 5A 42 00,用软件查对应的浮点数是-228859904.000000

如果按3210的顺序发送,发出的是00 42 5A CD 用软件查对应的浮点数是0.000000

只有按2103的顺序发出的是42 5A CD 00 对应的浮点数是54.700195,才接近要发送的浮点数54.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按0123的顺序发送,发出的是CD 5A 42 00,用软件查对应的浮点数是-228859904.000000

如果按3210的顺 ...

那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
或者是其它地方有问题
其实先发谁,后发谁都无所谓的,只要收发双方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E:
pic用的24位float格式,和标准32位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ic用的24位float格式,和标准32位不同

对啊没有注意用的是PIC MCU,是非标准的浮点数

网友F:
端序问题,既然还是非标准浮点数,精相比32位要差了,建议还是用一个Long来传,要保留两位小数就乘上100,上位机也处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