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S6911怎么设置ip

楼主(2015-10-16):
怎么修改设置ip,用配置软件吗?

网友A:
这个和你用的协议,以及协议的配置有关系

楼主:
我们设备上是用这个芯片,我想改地址,可是不会。能请教下吗?

楼主:
不会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设备上是用这个芯片,我想改地址,可是不会。能请教下吗?

前面说了,这个和你们使用的协议以及程序有关系。
你这样问,神仙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应该有专门的工具吧

网友C:
可以使用自动搜索IP地址的。

网友D:
这个芯片早就停产了,楼主还是放弃研究吧。

网友E:
有些是动态 自动分配IP的

网友F:
楼主使用的协议是什么,应该和协议有关的

网友:
LM3S6911是TI公司设计生产10/100以太网媒体访问控制(MAC)以及物理层(PHY)

网友G:
这个估计不好办吧,楼主能多提供些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