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个这样的电路

楼主(2015-10-17):
如果有人出现,则往单片机 输出低电平,无人则输出高电平,如果使用热释电方案,对于检测到的非移动的人 没有效果

网友A:
微波传感器啊

网友B:
热释电是被动式红外,用主动式红外就可以检测到不移动的人体。

主动式红外一般包括两个设备,一个主动发出红外光束,另一个接收,当光束被遮断时就会报警。(比如红外对射、红外栅栏、光栅等)
被动式红外它本身不发射红外,它只是被动的感应周围温度变化,当感应到达到条件的温度变化时就会产生报警,比如感应到人体

网友C:
参考男厕所小便器自动冲水电路。。。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

网友D:
不是我打击你,这个东西我做安防弄过很多个了,不管是人体红外感应还是什么的都不行,特定条件下总是不灵.唯一对这个有效果的只有:狗.

最后一个字,闪闪发光,值得深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打击你,这个东西我做安防弄过很多个了,不管是人体红外感应还是什么的都不行,特定条件下总是不灵.唯一 ...

本来不想登陆回复的. 可是你的回复太亮了! 我得给你个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本来不想登陆回复的. 可是你的回复太亮了! 我得给你个赞!

实话实说的,我们做过好几个仓库了,人体红外的缺点就是:灵敏度高了,来只猫都响,灵敏度刚好够感应人体的话,下雨天穿个雨衣就不响了.关键就是下雨天穿雨衣.这个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