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地的连接

楼主(2015-10-17):
之前做的电路 发现是接地的问题 因为对地没有什么概念 我直接把功率地和模拟地接在了一起  导致前置运放烧毁 请问 功率地 模拟地 信号地等各种地该怎么连(不是一点接地 多点接地什么的 比如实际该用什么元件连在一起) 谢谢!

楼主:
直接在功率地和模拟地之间加个0欧姆电阻可以吗?

网友A:
建议在地线的输入端一点接地.其他不要用,多点接地的话也不允许大电流经过.0欧电阻的允许电流比PCB铜箔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地线的输入端一点接地.其他不要用,多点接地的话也不允许大电流经过.0欧电阻的允许电流比PCB铜箔还小. ...

谢谢你的回复!我采用了单点共地 而且加了零欧姆电阻 结果还是烧了一大半 然后我觉得应该不是接地的问题了 地没接好应该没这么大的威力吧? 而且当输出为0的时候都烧 放大电路中用来箝位的稳压管都烧了 但在带阻性负载时电路是没问题的 带上压电陶瓷后就boom boom boom (即使还没有输出)要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地线的输入端一点接地.其他不要用,多点接地的话也不允许大电流经过.0欧电阻的允许电流比PCB铜箔还小. ...

话说这个点 是指大电容的负极吗

网友A:
单点接地是防止地电流干扰,你的会烧不一定就是地的问题,烧管的话你要看是不是你电路设计不对,地没设计好是震荡,地线不够电流就烧铜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话说这个点 是指大电容的负极吗

看个人设计,一般设计在大电容的公共点上(负级).也有从其他地方取公共地的,主要是防止地回流,很多不懂的人做得简单点的就是电脑自动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点接地是防止地电流干扰,你的会烧不一定就是地的问题,烧管的话你要看是不是你电路设计不对,地没设计好是 ...

谢谢!我现在在找其他原因 不过这次也是好好的上了一课!

楼主:
因为是第一次设计电路 而且multisim仿真时各个元件的参数都测过 是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搭出来就是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问题。。话说这个multisim的可信度高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第一次设计电路 而且multisim仿真时各个元件的参数都测过 是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搭出来就是一大堆莫名 ...

还是可以的吧,我仿真完了基本上做出来也差不多.
但是这个软件偶尔也会有低级错误.
你可以检测所有对地导线的电流,把电流大的线全部拿粗线飞一根到电容的负级上看看效果.

网友B:
个人觉得地的问题不大,要烧东西的话,应该是其他的问题,能否把相关的电路和烧毁的地方说明一下,这样才有目标的分析,仅仅是直流地或者功率地来说明,太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