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作为输入端时,高低电平信号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5-10-17):
430的I/O口作为input的时候VIH和VIL的范围是多大???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型号?
可以翻翻datasheet的,里面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型号?
可以翻翻datasheet的,里面就有。

msp430f5438,只找到了输出的VOH,VOL;没有找到VIH,VIL

不可能吧?!

网友A:
VIH,VIL的电压范围不会小于VOH,VOL的。
msp430的io属于mos结构

网友A:
一般情况可以参考MOS电平的范围

网友B:
430的电平应该是TTL电平,高电平:>2.4V,低电平:<0.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H,VIL的电压范围不会小于VOH,VOL的。
msp430的io属于mos结构

恩,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30的电平应该是TTL电平,高电平:>2.4V,低电平:

msp430的io是cmos结构的
随便找个资料:

网友C:
这个在数据手册上电气特性应该有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30的电平应该是TTL电平,高电平:>2.4V,低电平:

这个应该不是绝对的。我觉得是应该根据供电的VCC判断了。

网友E:
一般是一半的VCC作为分界点,但是需要留一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