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WINDOWS CVI安装包制作问题

楼主(2015-10-17):
LABWINDOWS CVI用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每次制作安装包的时候,安装后运行都不成功,网上找的一些资料试了一遍又一遍不行,一些前辈也问一个有一个,说按相应的文档来制作是不会有问题的。结果还是不行,安装包可以生成,但是安装后无**常运行。于是最后没辙只能将开发环境一些发给客户,让他们先把CVI的开发环境安装好,然后我在将运行文件直接发给他们这样就可以直接运行。但是比较麻烦,得安装CVI开发环境,一些子环境像SQLTOOL工具还得单独安装还要**。所以还是希望生成单独的安装包,安装后可以直接运行。求个简单的方法或远程协助下

有可能是制作安装包的时候缺少 一些组件

网友A:
是不是你生成安装包的时候没有将一些需要的组件包含进去啊。Labview CVI运行也是需要一些固定组件的。

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试一下,你先生成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序,看能否独立运行,不过还不行,肯定是缺失了一些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生成安装包的时候没有将一些需要的组件包含进去啊。Labview CVI运行也是需要一些固定组件的。

还 ...

能打包进去的全打包进去了,可能会缺某个或某些组件或库,如果缺的话,到底缺什么一头雾水,因为再有开发环境的电脑上能运行软件所需的EXE,UIR,FP,C,H以及一些库能加的感觉是都试着往里面了。网上有个绿色版本的,就是提供软件运行所依托的基本环境,把自己的可运行文件及相关的文件添加这个绿色版本的同一文件夹下,可直接运行,在一台为安装开发环境的电脑上反复试了几遍,效果和打包安装的一样,运行不了

网友A:
没有办法实际验证,你可以在运行的时候有问题会弹出对话框,你仔细看对话框里的内容然后找缺失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