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NPN 集电极接负载问题

楼主(2015-10-17):
如图!集电极接发光二极管!让三极管关断!发光二极管没有电流流过的时候!是否会老化!?三极管控制发光二极管 是控制电源好还是控制地好?

7L6)DIDRX%)0PV`_[LI5$`V.png (104.85 KB )

网友A:
10k限流,估计红灯亮度还好些,绿灯应该亮度很暗了吧

网友B:
自然存放的任何物体都会“变老”。
大多情况下以集电极接LED+R为宜。

网友C:
10K太大了

网友D:
温度高老化快。
即使不工作也会老化,不过因为温度低老化会很慢

网友E:
一般都是控制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