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 GPIO驱动12864液晶显示软时钟

楼主(2015-10-17):
开启了systick中断,10ms中断一次,系统做了个软时钟计时,通过12864显示出来,比较简单,上图了:光线不好,加之手机摄像头像素不高,拍的不是很清楚。。。

The End!

网友A:
楼主也讲讲如何实现这个功能。也让新手学学啊。。。能否附上工程文件?

网友:
讲讲如何实现这个功能。也让新手学学啊。。。能否附上工程文件

网友B:
全部是通过IO口模拟的通信吗?不是有个专门的接口吗

网友C:
通过IO口模拟这个,也是个技术活,麻烦楼主把代码和电路图共享一下啊,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D:
字库是如何实现的,通过文件还是数组啊

楼主:
我用的是带字库的12864,具体可以百度一下12864的数据手册或者使用说明看看,就会明白的,我也是按照使用说明来做的。

网友E:
12864一般都是带字库的,不然比较麻烦

网友F:
楼主的12864液晶是用的什么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12864液晶是用的什么接口

串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