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鼓风机EMC 如何整改 求大师

楼主(2015-10-17):
求大师整改整改,  现在EMC三级是 在RE 1000-2500M是超出    CE  0.15-108M超出,目前已经加了2个电感   +4uF滤波电容,2个接地电容。

网友A(2015-12-21):
兄弟,怎么也要把电路贴出来呀

网友B:
RE是高频(相对CE)这样你的电容选择会有问题,uF应该对1000M没有效果需要针对频率点附近选个电容参数;CE低端你要考虑电感量的和电容匹配问题了,你的方向应该没问题,还是多考虑一下电感和电容数值搭配吧;
我记得塞盛培期刊里面就有关于这个处理的,我不知道这个链接里面有没有,但确定自己看过;你自己先找找看https://bbs.21ic.com/icview-599100-1-1.html

网友C(2021-11-30):
第一张图应该是GB/T186655-2018 6.3电压法吧?电源滤波做好,共模电感+X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