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笔记上的一个电路,各参数如何确定

楼主(2015-10-17):
ADI笔记上的一个电路,各参数如何确定?

网友A:
参数不是都给了吗。。。

网友B:
建议在这里https://ezchina.analog.com/welcome 提问,ADI的专家应该会回答你的

网友C:
楼主仔细看看,运放的输入端是不是标反了。虽然有三个三极管,只有中间的是共射极,其集电极输出是反相的,前面一级是共基极电路,输出和输入时同相位,最后一级是三极管射极输出,也是同相位,所以,整个运放后面的电路,从相位上来说,相当于一个三极管从集电极取反馈,所以,运放的反相端应该接地,同相端接到10k电阻和2M电阻之间。

不知道楼主的目的是不是想这些参数怎么调节,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负载,用软件仿真一下,这个放大器真的能实现高压输出。

网友C:
这是一个单电源高压放大器,和楼主的电路中的运放极性应该一样。
运放用单电源5v--1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仔细看看,运放的输入端是不是标反了。虽然有三个三极管,只有中间的是共射极,其集电极输出是反相的, ...

谢谢啊,,,是标反了!

网友C:
参数可以通过仿真确定。必要的要计算,比如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