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如何移植FreeRTOS至M451

楼主(2015-10-17):
#开发环境
开发IDE:CoIDE_V2Beta
编译工具:GNU Tools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 4.7-Q2 2014

###第一步:搭建基本工程框架
这个步骤基本在安装CoIDE_V2Beta工具后安装上面的引导就可以顺序完成了。
选择的组件是:
        1:C_library     用于c库吧
        2:Retarget_printf   用于打印printf使用
        3:M451     M453的库函数组件,这个是CooCox官方优化过的,也可以自己根据新塘官方的库函数自己搭建

基本搭建完成后,你就可以再main函数里进行自己初始化,printf函数的功能实现等基本功能了。
printf函数功能需要修改Retarget_printf组件下的prinf.c这个文件的一个函数,如下添加相关串口信息就可以了。也要在IDE的配置选项中的“Link”中勾选“Don't usestandard system start files”和选择一个cLibrary.这样你就可以使用printf功能了。

__attribute__ ((weak)) void PrintChar(char c)
        {
                /* Send a char like:
                   while(Transfer not completed);
                   Transmit a char;
                */
                //记得要初始化化串口0哦
                while(UART0->FIFOSTS & UART_FIFOSTS_TXFULL_Msk);

            UART0->DAT = c;
            if(c == '\n')
            {
                while(UART0->FIFOSTS & UART_FIFOSTS_TXFULL_Msk);
                UART0->DAT = '\r';
                }
        }
工程目录图如下:

工程目录结构

工程目录结构

###第二步:将FreeRTOS工程文件加入
下载“FreeRTOSV8.2.1”源码,加入需要的部分
工程目录图如下:

FreeRTOS目录结构

FreeRTOS目录结构

###第三步:配置FreeRTOS,编写测试代码

配置信息参考新塘官方库函数里面的或者FreeRTOS代码里的CM4F的例子。
例子就随便参考官方例子自己测试吧。
对了,记得要配置IDE使能FPU这个功能,否则编译器报找不到-mthumb这个错误。我就被这个折腾了半天困难。

###附录一:我的工程源码下载地址
https://git.oschina.net/490054348/M451_FreeRTOS.git
一份用markdown写的文件

网友A:
移植过ucos ii,不过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网友B:
FreeRTOS是可剥夺型内核的操作系统吗

网友:
要配置IDE使能FPU这个功能,否则编译器报找不到-mthumb这个错误

网友C:
主要是那个汇编文件如何写吧

网友D:
FreeOS怎么玩,移植后了,怎么应用自己的工程?

网友E:
安装CoIDE_V2Beta工具后安装上面的引导就可以顺序完成了。
这个怎么还是beta版本啊,更新速度不给力

网友F:
我觉得这个COIED是很酷的,代码给的都挺好用的。

网友G:
printf函数功能需要修改Retarget_printf组件下的prinf.c这个文件的一个函数。

网友H:
我看到在startup.s文件需要初始化堆栈,而在移植ucos ii的时候也需要初始化堆栈,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到在startup.s文件需要初始化堆栈,而在移植ucos ii的时候也需要初始化堆栈,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弄啊 ...

移植FreeRTOS时都自动搞定了,只要配置一个值就可以了。我感觉比uc2好移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个COIED是很酷的,代码给的都挺好用的。

是的,eclipse定制版的,很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eeOS怎么玩,移植后了,怎么应用自己的工程?

这个也很简单的,后续我会在代码里添加些。我现在的项目就在使用,感觉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RTOS是可剥夺型内核的操作系统吗

这个暂时我还没了解,我现在只是应用阶段,以后再研究吧。不过作为个全球用的一个种类,功能还是可以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过ucos ii,不过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我个人感觉比ucos ii好移植多了。

网友F:
回头我有什么不懂的,来这问楼主,先谢谢。

网友D:
eclipse定制版的,很喜欢

网友A:
有移植ucos ii例程的吗

网友I(2016-08-07):
移植过ucos ii,不过我觉得是差不多的,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J:
来学习一下系统移植,这个貌似高手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来学习一下系统移植,这个貌似高手都会

会用就行。分析的事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