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2.00元(功能说明)
[PIC®/AVR®/dsPIC®产品] 自学PIC汇编笔记

楼主(2015-10-17):
    从今天开始,决定学习PIC汇编。并且期望每一天或每两天更新一次学习成果上来。我会贴上代码和Proteus的仿真结果。   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教。今天写的是最简单的--点亮一盏灯。
    代码如下:

;/******************************************/
;/* Main Program */

;/******************************************/
;/* OSC:          8 MHz (external crystal)*/
;/* Feature: RA0 output "1" to flash a LED*/
;/******************************************/
LIST P=16F877A
#include "p16F877A.inc"
; /*CONFIG BITS*/
; /*__config 0x3F32*/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N & _BOREN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REST      CODE    0x0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GOTO    START                ; /*go to beginning of program*/
MAIN      CODE                               ; /*let linker place main program*/
START
              banksel TRISA
              bcf TRISA, TRISA0
              banksel PORTA
              bsf PORTA, RA0
              GOTO $                      ; /*loop forever*/
              END
    Proteus 仿真结果如下:

      使用到PIC汇编指令bcf, bsf, 和goto,PIC 汇编指令只有35个,今天就用到了3个。加油,呵呵!
      在一些例程里面,我看到有些代码中通过清除或设置RP0,RP1来选择bank, 不知道和banksel有什么区别。

网友A:
BANKSEL 好用些,后面直接用变量名称就行.
例如: Num   EQU    H'20'
        BANKSEL    Num
系统直自动到Num所在的Bank

网友B:
楼主够非主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KSEL 好用些,后面直接用变量名称就行.
例如: Num   EQU    H'20'
        BANKSEL    Num

谢谢

楼主:
其实我一直也用C的. :handshake

楼主:
       今天写的是驱动LED灯1秒亮1秒灭
       代码如下:
;/******************************************/;/* Main Program */
;/*-----------------------------------------------*/
;/* OSC:      8 MHz (external crystal)      */
;/* Feature:   RA0 output "1"                 */
;/*                 Delay 1 second                 */
;/*                 RA0 output "0"                */
;/*                 Delay 1 second                 */
;/*                 Repeat                             */
;/*******************************************/
LIST P=16F877A
#include "p16F877A.inc"
; /*CONFIG BITS*/
; /*__config 0x3F32*/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N & _BOREN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CBLOCK 0x20
             TICKS_100US
             TICKS_10MS
             TICKS_1S
ENDC
REST  CODE          0x0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goto          START                 ; /*go to beginning of program*/
MAIN  CODE                                ; /*let linker place main program*/
START      banksel      TRISA
                bcf              TRISA, TRISA0
LOOP       banksel      PORTA
                bsf              PORTA, RA0
                call              Delay1s
               banksel      PORTA
               bcf              PORTA, RA0
               call             Delay1s
               goto         LOOP
;/***************************************************************************/
Delay100us
      banksel        TICKS_100US
      movlw          42H
      movwf          TICKS_100US
Tick100us
      decfsz        TICKS_100US
      goto          Tick100us
      return
Delay10ms
      banksel        TICKS_10MS
      movlw          64H
      movwf          TICKS_10MS
Tick10ms
      call          Delay100us
      decfsz        TICKS_10MS
      goto          Tick10ms
      return
Delay1s
      banksel        TICKS_1S
      movlw          64H
      movwf          TICKS_1STick1s
      call          Delay10ms
      decfsz        TICKS_1S
      goto          Tick1s
      return
      END

今天又学习到5条PIC 汇编指令--call, return, movlw, movwf 和 decfsz, 进步神速哦
Proteus 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C:
banksel最后生成的代码还是设置PRO和PR1,只是给编译器识别的。

网友A:
端口取反一般用XORWF
例如
    BANKSEL    PORTB
    MOVLW  B'00000001'
    XORWF  PORTB,F

网友A:
BCF BSF 有时候不能输出,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取反一般用XORWF
例如
    BANKSEL    PORTB

谢谢, 目前还没学到“xorwf"这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banksel最后生成的代码还是设置PRO和PR1,只是给编译器识别的。

谢谢,刚刚才知道banksel是伪指令,不属于35条指令。应该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楼主:
     今天写的是流水灯,四个灯轮替亮。
     代码如下:

;/******************************************/
;/* Main Program */

;/*-------------------------------------------------*/
;/* OSC:      8 MHz (external crystal)          */
;/* Feature:      PORTB output 0x80          */
;/*                    Delay 400ms                     */
;/*                    PORTB output 0x40          */
;/*                    Delay 400ms                     */
;/*                    PORTB output 0x20          */
;/*                    Delay 400ms                     */
;/*                    PORTB output 0x10         */
;/*                    Delay 400ms                    */
;/*                    Repeat                             */
;/*******************************************/
LIST P=16F877A
#include "p16F877A.inc"
; /*CONFIG BITS*/
; /*__config 0x3F32*/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N & _BOREN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CBLOCK 0x20
      TICKS_100US
      TICKS_10MS
      TICKS_400MS
      TICKS_1S
ENDC
  UDATA      0x24
               FLOW_MAX    res            1
REST      CODE          0x0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goto          START      ; /*go to beginning of program*/
MAIN      CODE                  ; /*let linker place main program*/
START
      banksel          TRISB
      clrf          TRISB
      banksel          PORTB
      clrf          PORTB
LOOP
      banksel          PORTB
      movlw          08H
      movwf          PORTB
      banksel          FLOW_MAX
      movlw          04H
      movwf          FLOW_MAXF
LOW
      call          Delay400ms
      rrf          PORTB
      decfsz          FLOW_MAX
      goto          FLOW
      goto          LOOP
;/***************************************************************************/
Delay100us
      banksel          TICKS_100US
      movlw          42H
      movwf          TICKS_100US
Tick100us
      decfsz          TICKS_100US
      goto          Tick100us
      return
Delay10ms
      banksel          TICKS_10MS
      movlw          64H
      movwf          TICKS_10MS
Tick10ms
      call          Delay100us
      decfsz          TICKS_10MS
      goto          Tick10ms
      return
Delay400ms
      banksel          TICKS_400MS
      movlw          28H
      movwf          TICKS_400MS
Tick400ms
      call          Delay10ms
      decfsz          TICKS_400MS
      goto          Tick400ms
      return
Delay1s
      banksel          TICKS_1S
      movlw          64H
      movwf          TICKS_1STick1s
      call          Delay10ms
      decfsz          TICKS_1S
      goto          Tick1s
      return
;/***************************************************************************/
     END

今天又学到两条PIC汇编指令 clrf 和 rrf, 革命尚未成功,继续努力。

      Proteus 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写的是流水灯,四个灯轮替亮。
     代码如下:

将PROTEUS上面的AC到DC,波形就不会像现在一样了,斜斜的

网友D:
好多年前了……呵呵……看着有点亲切,但是还是陌生了……

网友E:
看着头大:L

网友F:
钦佩楼主的非主流

网友G:
以前也是用PIC汇编后来跟人协作他们用C 我也改用C了·· 其实汇编也挺好玩的,但适合自己玩··

网友H:
赞一个,一直用C,最近在看pic30f的bootloader,汇编写的,确实头大,

网友A:
汇编一般一个模块写到一个bank中
这样不用来回倒bank了.
嗨!pic头疼的bank呀.

网友A:
18F系列好像改进了.
有快速操作RAM区不用写bank
MOVLW   B'00000101'
    MOVWF   TRISA
    NOP
    MOVWF   INTCON
    NOP
BANKSEL    ANSELA
    MOVWF   ANSELA
    NOP
    MOVWF   CCPR3H
    NOP
    CLRF    CCPR3H
    NOP
    MOVWF   TRISB

网友A:
一些经常操作的SFR不用写bank了.

网友A:
最近在用18F45K22
好像有快速RAM和快速FSR

网友A:
快速RAM和快速FSR不用写banksel
进入非快速RAM和FSR写banksel
再次进入快速RAM和快速FSR也不用写banksel

网友A:
MOVLW   B'00000101'
    MOVWF   TRISA
    NOP
    MOVWF   INTCON
    NOP
BANKSEL    ANSELA
    MOVWF   ANSELA
    NOP
    MOVWF   CCPR3H
    NOP
    CLRF    CCPR3H
    NOP
    MOVWF   TRISB
ANSELA 需要bank一下再转到TRISB不用再写ba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赞一个,一直用C,最近在看pic30f的bootloader,汇编写的,确实头大,

一两年前有接过一项目,用XC16写dspic的bootloader。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两年前有接过一项目,用XC16写dspic的bootloader。

楼主水平很高啊

楼主:
几天没更新了,今天写了Watchdog的wake up功能。
步骤如下,Enable WDT-->Sleep-->Wait wake up
代码如下:
;/******************************************/
;/* Main Program */

;/*-----------------------------------------*/
;/* OSC:        8 MHz (external crystal)    */
;/* Feature:                                */
;/*    LED blinks 5 times (0.4s on,0.4s off)*/
;/*        Sleep                                    */
;/*        WDT wake up                            *
/;/*        Repeat                                    */
;/*******************************************/
LIST P=16F877A#include "p16F877A.inc"
; /*CONFIG BITS*/
; /*__config 0x3F76*/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N & _PWRTE_ON & _BOREN_ON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CBLOCK 0x20
                TICKS_100US
                TICKS_10MS
                TICKS_400MS
                TICKS_1S
        ENDC
         LOOP_MAX    equ            0x24
REST        CODE            0x0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goto            START        ; /*go to beginning of program*/
MAIN        CODE                        ; /*let linker place main program*/
START
        banksel            OPTION_REG
        bsf            OPTION_REG,PSA
        bsf            OPTION_REG,PS2
        bsf            OPTION_REG,PS1
        bsf            OPTION_REG,PS0
        banksel            LOOP_MAX
        movlw            0AH
        movwf            LOOP_MAX
        banksel     PORTB
        bcf            PORTB, RB7
        banksel            TRISB
        bcf            TRISB, TRISB7
LOOP
        call            Delay400ms
        movlw            80H
        banksel     PORTB
        xorwf            PORTB,1
        banksel            LOOP_MAX
        decfsz            LOOP_MAX
        goto            LOOP
        sleep
        nop
        goto           START
;/***************************************************************************/
Delay100us
        banksel            TICKS_100US
        movlw            42H
        movwf            TICKS_100US
Tick100us
        decfsz            TICKS_100US
        goto            Tick100us
        return
Delay10ms
        banksel            TICKS_10MS
        movlw            64H
        movwf            TICKS_10MS
Tick10ms
        clrwdt
        call            Delay100us
        decfsz            TICKS_10MS
        goto            Tick10ms
        return
Delay400ms
        banksel            TICKS_400MS
        movlw            28H
        movwf            TICKS_400MS
Tick400ms
        clrwdt
        call            Delay10ms
        decfsz            TICKS_400MS
        goto            Tick400ms
        return
Delay1s
        banksel            TICKS_1S
        movlw            64H
        movwf            TICKS_1STick1s
        call            Delay10ms
        decfsz            TICKS_1S
        goto            Tick1s
        return
;/***************************************************************************/
        END

Proteus 仿真如下:今天又学了四条PIC汇编指令--nop, clrwdt, xorwf, sleep,  total 35条而已,指日可待。

楼主:
呵呵,没有哦,混饭吃而已

网友I:
传说中的汇编,

楼主:
今天写的代码主要是用定时器实现延时
代码如下:
;/******************************************/
;/* Main Program */
;/*-----------------------------------------*/
;/* OSC:      8 MHz (external crystal)    */
;/* Feature:      PORTB = LED1                */
;/*                    Delay 500ms                */
;/*                    PORTB = LED2                */
;/*                    Delay 500ms                */
;/*                    PORTB = LED3                */
;/*                    Delay 500ms                */
;/*                    PORTB = LED4                */
;/*                    Delay 500ms                */
;/*                    ... ...                      */
;/*                    Repeat                      */
;/*******************************************/
LIST P=16F877A#include "p16F877A.inc"
; /*CONFIG BITS*/
; /*__config 0x3F32*/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N & _BOREN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UDATA   0x20
      DELAY_MAX res      1
      OFFSET        res      1
REST      CODE          0x0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goto          START      ; /*go to beginning of program*/
MAIN      CODE                  ; /*let linker place main program*/
START
      banksel          TRISB
      clrf          TRISB
      banksel          PORTB
      clrf          PORTB
      banksel          OFFSET
      movlw          00H
      movwf          OFFSET
LOOP
      banksel          OFFSET
      movf          OFFSET,W
      incf          OFFSET
      addwf          OFFSET,W
      movwf          PORTB
      call          DELAY
      goto          LOOP
;/***************************************************************************/
DELAY
      banksel          DELAY_MAX
      movlw          0AH
      movwf          DELAY_MAX
      banksel          T1CON
      movlw          29H
      movwf          T1CON
TICK
      banksel          TMR1
      movlw          58H
      movwf          TMR1
      banksel          TMR1H
      movlw          9EH
      movwf          TMR1H
      banksel          PIR1
      bcf          PIR1,TMR1IF
WAIT
      btfss          PIR1,TMR1IF
      goto          WAIT
      decfsz          DELAY_MAX
      goto          TICK
      return
;/***************************************************************************/
      END

今天学了incf addwf movf btfss 四条新的PIC 汇编指令,35条已经学了一半。

Proteus 仿真结果如下:

楼主:
今天写的代码主要是看看andwf, andlw的用法,没什么实际价值。
代码如下:
;/******************************************/
;/* Main Program */;/*-----------------------------------------*/
;/* OSC:      8 MHz (external crystal)    */
;/* Feature:      ;/*            PORTB = Red1 LED          */
;/*            Delay 500ms                     */
;/*            PORTB = Green2 LED       */
;/*            Delay 500ms                    */
;/*            Repeat                             */
;/*******************************************/
LIST P=16F877A
#include "p16F877A.inc"
; /*CONFIG BITS*/
; /*__config 0x3F32*/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N & _BOREN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UDATA   0x20
      DELAY_MAX res      1
      MASK        res      1

REST      CODE          0x0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goto          START      ; /*go to beginning of program*/
MAIN      CODE                  ; /*let linker place main program*/
START
      banksel          TRISB
      clrf          TRISB
      banksel          PORTB
      clrf          PORTB

      banksel          MASK
      movlw          66H
      movwf          MASK
LOOP
      movlw          70H
      andwf          MASK,W
      movwf          PORTB
      call          DELAY

      movlw          0FH
      andwf      MASK,W
      andlw          04H
      movwf          PORTB
      call          DELAY
      goto          LOOP
       ;/***************************************************************************/
DELAY
      banksel          DELAY_MAX
      movlw          0AH
      movwf          DELAY_MAX
      banksel          T1CON
      movlw          29H
      movwf          T1CON
TICK
      banksel          TMR1
      movlw          58H
      movwf          TMR1
      banksel          TMR1H
      movlw          9EH
      movwf          TMR1H
      banksel          PIR1
      bcf          PIR1,TMR1IF
WAIT
      btfss          PIR1,TMR1IF
      goto          WAIT
      decfsz          DELAY_MAX
      goto          TICK
      return
;/***************************************************************************/
      END

今天学了两条新的PIC汇编指令:andwf和andlw. 发现如果写成movlw F0H,编译会出错, 后来改成movlw 70H就没问题,是不是movlw是sign char的范围? 还没去细究。
proteus 仿真结果如下:

楼主:
今天学了两条新的PIC汇编指令:andwf和andlw. 发现如果写成movlw F0H,编译会出错

知道为什么了, 只需要将movlw F0H 改为movlw 0F0H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水平见长

楼主:
@zhoujunfeng  没长进,今天遇到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搞定

今天写的是定时器TMR0中断,每2ms产生一次中断,中断里面TICK_COUNTER++,
MAIN里面判断if  TCIK_COUNTER >= 250, 是就reset TICK_COUNTER, 翻转PORTB.
预期每500ms翻转PORTB, 仿真结果差太大,150us翻转一次。郁闷,哪里错了呢?

代码如下:
;/******************************************/
;/* Main Program */
;/*-----------------------------------------*/
   ;/* OSC:      8 MHz (external crystal)    */
;/* Feature:      TIMR0 timing 2 ms          */
;/*            count++ every timer overflow*/
;/*            if count = 250, swap PORTB  */
;/*            reset count                */
;/*            Repeat                      */
;/*******************************************/
LIST P=16F877A
#include "p16F877A.inc"
; /*CONFIG BITS*/
; /*__config 0x3F32*/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N & _BOREN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UDATA      0x20
      TICK_COUNTER res 1
org      000H
      goto START
org      004H
      goto TMR_ISR
TMR_ISR
      banksel INTCON
      btfss  INTCON,TMR0IF
     goto   EXTIN
      bcf      INTCON,TMR0IF
      banksel TICK_COUNTER
      incf      TICK_COUNTER
      banksel TMR0
      movlw  06H
      movwf      TMR0
EXTIN
      retfie

MAIN      CODE
START
        banksel TICK_COUNTER
      movlw      0H
      movwf      TICK_COUNTER

      banksel OPTION_REG
      movlw      07H
      movwf      OPTION_REG

      banksel INTCON
      movlw      0E0H
      movwf      INTCON

      banksel TMR0
      movlw  06H
      movwf      TMR0
      banksel PORTB
      movlw      0F0H
      movwf  PORTB
      banksel TRISB
      clrf      TRISB

LOOP
      banksel TICK_COUNTER
      movlw      0FAH
      subwf      TICK_COUNTER
      btfss      STATUS,C
      goto LOOP
      clrf TICK_COUNTER
      banksel PORTB
      swapf PORTB
      goto LOOP

            END

天接触了retfie,subwf,swapf三个新的PIC汇编指令,可惜还有问题(不是预期的每500ms 翻转PORTB一次,高手们帮忙看看)

仿真如下:

楼主:
可能是没做中断现场保护。

下面的代码就没问题了,
;/******************************************/
;/* Main Program */
;/*-----------------------------------------*/

;/* OSC:      8 MHz (external crystal)    */
;/* Feature:      TIMR0 timing 2 ms          */
;/*            count++ every timer overflow*/
;/*            if count = 250, swap PORTB  */
;/*            reset count                */
;/*            Repeat                      */
;/*******************************************/
LIST P=16F877A#include "p16F877A.inc"
; /*CONFIG BITS*/
; /*__config 0x3F32*/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N & _BOREN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cblock  0x20
      TICK_COUNTER
endc

org      000H
      goto START
org      004H
      goto TMR_ISR
TMR_ISR
      bcf      INTCON,TMR0IF
      banksel TMR0
      movlw  06H
      movwf      TMR0

      banksel TICK_COUNTER
      incf      TICK_COUNTER
      banksel STATUS
      bcf      STATUS,Z
      banksel TICK_COUNTER
      movlw      0FAH
      subwf      TICK_COUNTER
      banksel STATUS
      btfss      STATUS,Z
      goto    EXTIN
      banksel TICK_COUNTER
      clrf      TICK_COUNTER
      banksel PORTB
      swapf PORTB
EXTIN
      retfie

MAIN      CODE

START
        banksel TICK_COUNTER
      movlw      0H
      movwf      TICK_COUNTER
      banksel OPTION_REG
      movlw      03H
      movwf      OPTION_REG
      banksel INTCON
      movlw      0E0H
      movwf      INTCON
      banksel TMR0
      movlw  06H
      movwf      TMR0
      banksel PORTB
      movlw      0F0H
      movwf  PORTB
      banksel TRISB
      clrf      TRISB

LOOP
      goto LOOP

      END
仿真如下:

网友J:
我也讨厌汇编,虽然 松翰 PIC AVR都会用,基本用的少,还是用C爽,写程序都舒服,不用那么烧脑筋,
汇编唯一的好处就是运行看得见。
如果楼主没有实际项目必须要有汇编,建议别浪费时间!!!!

楼主:
上一篇的代码虽然没问题了,但是实际上是避开中断现场保护,是一种偷懒的做法。逃避不是最好的办法,
下面的代码就带中断现场保护:
;/******************************************/;/* Main Program */
;/*-----------------------------------------*/
;/* OSC:      8 MHz (external crystal)    */
;/* Feature:      TIMR0 timing 2 ms          */
;/*            count++ every timer overflow*/
;/*            if count = 250, swap PORTB  */
;/*            reset count                */
;/*            Repeat                      */
;/*******************************************/
LIST P=16F877A#include "p16F877A.inc"
; /*CONFIG BITS*/
; /*__config 0x3F32*/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N & _BOREN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CBLOCK          0x70
          TICK_COUNTER
          W_TEMP
          STATUS_TEMP
          PCLATH_TEMP
         FSR_TEMP
ENDC
org          00H
          goto    START
org          04H
          goto    TMR_ISR
TMR_ISR
      movwf      W_TEMP
      swapf      STATUS,W
      clrf       STATUS
      movwf      STATUS_TEMP
      movf          FSR,W
      movwf          FSR_TEMP
      movf       PCLATH,W
      movwf      PCLATH_TEMP
      clrf       PCLATH

       banksel          INTCON
      bcf          INTCON,TMR0IF
      banksel          TMR0
      movlw          06H
      movwf      TMR0
      banksel          TICK_COUNTER
      incf          TICK_COUNTER

      banksel         PCLATH_TEMP
      movf           PCLATH_TEMP,W
      movwf          PCLATH
      movf            FSR_TEMP,W
      movwf            FSR
      movf            STATUS_TEMP,W
      movwf            STATUS
      swapf           W_TEMP,F
      swapf           W_TEMP,W

      retfie
MAIN    CODE
START
        banksel          TICK_COUNTER
      movlw      0H
      movwf      TICK_COUNTER
      banksel          OPTION_REG
      movlw      03H
      movwf      OPTION_REG

      banksel    TMR0
      movlw          06H
      movwf      TMR0
      banksel          INTCON
      clrf          INTCON
      bsf          INTCON, TMR0IE
      bsf          INTCON, GIE
      banksel          PORTB
      movlw      0F0H
      movwf          PORTB
      banksel          TRISB
      clrf          TRISB

LOOP
      movlw      0FAH
      subwf      TICK_COUNTER,W
      btfss      STATUS,Z
      goto          LOOP
     movlw          0H
      bcf         INTCON,GIE
      movwf          TICK_COUNTER
      bsf          INTCON,GIE
      banksel          PORTB
      swapf          PORTB
      goto          LOOP

      END

加个中断现场保护,调试了好久了,仿真结果一直不OK, 开始一直怀疑保护没弄好,
后来将subwf      TICK_COUNTER 改为 subwf      TICK_COUNTER, W 就OK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仿真如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上一篇的代码虽然没问题了,但是实际上是避开中断现场保护,是一种偷懒的做法。逃避不是最好的办法,
下面 ...
与楼主一起学习啦。:)
subwf      TICK_COUNTER 相当于subwf TICK_COUNTER,1,将减法完成的结果存入TICK_COUNTER,这样你每次循环时候TICK_COUNTER的值就被你人为的改变了。
subwf      TICK_COUNTER, W 是将减法结果存入W,因为你每次循环开始都会对W重新赋值,所以没有影响,结果是对的。

楼主:
又有好多天没更新了,不是在偷懒,是最近写的一个汇编程序碰到古怪的问题,
目前有workround的方法,运行的很好。
实现的是轮询是否按键被按下,按下了灯就全灭,释放了灯就全亮,带防抖功能,
代码如下:
;/******************************************/
          ;/* Main Program */
;/*-----------------------------------------*/
;/* OSC:      8 MHz (external crystal)      */
;/* Feature:      TIMR0 timing 1 ms         */
;/*              debounce KEY(RB0) input   */
;/*        KEY pressed, PORTD output 0x00   */
;/*        KEY release, PORTD output 0xFF   */
;/*        Repeat                           */
;/*******************************************/
LIST P=16F877A#include "p16F877A.inc"
; /*CONFIG BITS*/
; /*__config 0x3F32*/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N & _BOREN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UDATA     0xA0
          FLAG      res 1
          STATE_KEY res 1
          TEMP      res 1
          COUNTER   res 1
          START     res 1
            LOW_TH    res 1
          HIGH_TH   res 1
    CBLOCK          0x70
          W_TEMP
          STATUS_TEMP
          PCLATH_TEMP
          FSR_TEMP
ENDC
TIME_             EQU            H'00'
DEBOUNCE_    EQU           H'01'
KEY_               EQU            H'01'

org          00H
         goto    MAIN
org          04H
          goto    TMR_ISR
TMR_ISR
      banksel          W_TEMP
      movwf      W_TEMP
      swapf      STATUS,W
      clrf       STATUS
      movwf      STATUS_TEMP
      movf          FSR,W
      movwf          FSR_TEMP
      movf       PCLATH,W
      movwf      PCLATH_TEMP
      clrf       PCLATH
      banksel          INTCON
      bcf          INTCON,TMR0IF
      banksel          TMR0
      movlw          06H
      movwf      TMR0
      banksel     FLAG
      ;bsf          FLAG,TIME_
      movf          FLAG,W
      iorlw          01H
      movwf          FLAG
EXTIN
      banksel PCLATH_TEMP
      movf           PCLATH_TEMP,W
      movwf          PCLATH
      movf            FSR_TEMP,W
      movwf            FSR
      movf            STATUS_TEMP,W
      movwf            STATUS
      swapf           W_TEMP,F
      swapf           W_TEMP,W
      retfie
MAIN
      banksel          FLAG
        movlw          00H
      movwf          FLAG
            movlw          32H
      movwf          START
      movlw          64H
      movwf          HIGH_TH
      movlw          0H
     movwf          LOW_TH
     movf          START,W
      movwf          COUNTER
           banksel          PORTB
      movf          PORTB,W
      andlw          02H
      banksel          STATE_KEY
      movwf          STATE_KEY
      banksel          OPTION_REG
      movlw      02H
      movwf      OPTION_REG
            banksel    TMR0
      movlw          06H
      movwf      TMR0
      banksel          INTCON
      clrf          INTCON
      bsf          INTCON, TMR0IE
      bsf          INTCON, GIE
      banksel          TRISD
      clrf          TRISD
      banksel     PORTD
      clrf          PORTD
LOOP
      banksel          FLAG
      btfss          FLAG,TIME_
      goto        LOOP
            bcf          FLAG,TIME_
           btfss          FLAG,DEBOUNCE_
      goto          Check_Debounce_
      nop
      goto          Do_Debounce_
      nop
LED
            btfss          STATE_KEY,KEY_
     goto          LED_OFF
      nop
      goto          LED_ON
      nop
      goto          LOOP
LED_ON
      banksel          PORTD
      movlw          0FFH
      movwf          PORTD
      goto       LOOP
LED_OFF
      banksel          PORTD
      movlw          00H
      movwf          PORTD
      goto       LOOP
Check_Debounce_
      banksel          PORTB
      movf          PORTB,W
      banksel          STATE_KEY
      andlw      02H
      xorwf          STATE_KEY,W
            movwf          TEMP
            btfss          TEMP,KEY_
      goto        LED
      nop
            ;bsf          FLAG,DEBOUNCE_
      movf          FLAG,W
      iorlw          02H
      movwf          FLAG
      nop
      goto        LED
Do_Debounce_
      banksel          PORTB
      btfsc          PORTB,KEY_
      goto          Count_Up
      goto       LED
      goto          Count_Dw
      goto       LED
Count_Up
      banksel          COUNTER
      incf          COUNTER
            movf          HIGH_TH,W
      subwf          COUNTER,W
      banksel          STATUS
      btfss      STATUS,Z
      goto       LED
      banksel          START
      movf          START,W
      movwf          COUNTER
      ;bsf          STATE_KEY, KEY_
      movf          STATE_KEY
      movlw          02H
      movwf          STATE_KEY
      ;bcf          FLAG,DEBOUNCE_
      movf          FLAG
      andlw          0FDH
      movwf          FLAG
            goto       LED
Count_Dw
      banksel     COUNTER
      decf          COUNTER
            movf          LOW_TH,W
      subwf          COUNTER,W
      banksel          STATUS
      btfss          STATUS,Z
      goto       LED
      movf          START,W
      movwf          COUNTER
      ;bcf          STATE_KEY,KEY_
      movf          STATE_KEY
      andlw          0FDH
      movwf          STATE_KEY
      ;bcf          FLAG,DEBOUNCE_
      movf          FLAG
      andlw          0FDH
      movwf          FLAG
            goto       LED
      END

      新学了iorlw,btfsc,decf 三条PIC汇编指令
上面的代码UDATA那段如果0xA0改成0x20,运行怎么都不对,按下键,灯不灭。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啊?虽然改成0xA0没问题了,但是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A:
想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实现什么功能?

具体功能:RB1接了按键,按键按下,RB1 = 0, 按键释放 RB1 = 1,
               TMR0定时1ms, 每1ms, 都去读取RB1的值,
               如果RB1=1, COUNTER++(初始值=50), 到COUNTER=100, 则确认按键释放, PORTD=0xFF, 灯全亮
               如果RB1=0, COUNTER--(初始值=50), 到COUNTER=0,则确认按键按下, PORTD=0x00, 灯全灭
               这样可以实现防抖
具体的功能全都实现了。
只是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具体原因,
就是上面的代码UDATA 那行如果后面写的地址是0xA0, 则按键按下,灯全灭,释放灯全亮,和预期的一样,没有问题。
如果UDATA后面写的地址是0x20, 则灯一直全亮,按键按下,灯也不灭。和预期的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LIST P=16F877A#include "p16F877A.inc"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N & _BOREN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UDATA 0x20
      TEMP  res 1
      XTEMP res 1
      FLAG  res 1
      STATUS_TEMP res 1
      STATE res      1
OVER_      EQU   H'0000'
LOWER_      EQU   H'0001'
UPPER_  EQU   H'0002'
UNDER_      EQU   H'0003'
RECV_      EQU   H'0004'
Z_      EQU   H'0002'
C_      EQU   H'0000'
RET      EQU   H'0000'
  radix DEC
  #define FOSC          8000000
#define BAUDRATE    9600
#define USE_BRGH    1
#define UPP_LOW          ('a'-'A')
ifndef USE_BRGH
       #define UBRG ((((FOSC / BAUDRATE) / 32) - 1) / 2)
else
       #define UBRG ((((FOSC / BAUDRATE) / 8) -1) / 2)
endif
if UBRG > 256       error spbrg_value is out of range
endif
if UBRG == 0       error spbrg_value might be out of range
endif
org          00H
          goto    MAIN
MAIN
          call CommInit
LOOP
          movlw   0FFH
          banksel FLAG
          movwf   FLAG
                    call Receive
                    movwf   STATE
          btfss   STATE,RET
          goto    LOOP
                    call OverAlphabet
                    banksel FLAG
          btfsc   FLAG,OVER_
          goto    XSEND
                    call UnderAlphabet
                    banksel FLAG
          btfsc   FLAG,UNDER_
          goto    XSEND
                    call UpperAlphabet
         banksel FLAG
          btfsc   FLAG,UPPER_
          goto    XSEND
                    call LowerAlphabet
XSEND
          call Send
          goto LOOP
CommInit
       banksel TRISC
       bcf     TRISC,TRISC6
       bsf     TRISC,TRISC7
       movlw      (UBRG & 0xff)
       banksel SPBRG
       movwf      SPBRG
              movlw      90H
       banksel  RCSTA
       movwf      RCSTA
       ifdef      USE_BRGH
       movlw      24H
       movlw      20H
       endif
      banksel      TXSTA
       movwf      TXSTA
              banksel      PIR1
       bcf      PIR1,RCIF
       return
CommExit
       banksel      RCSTA
       clrf      RCSTA
       banksel  TXSTA
       clrf      TXSTA
       return
Receive
      banksel      PIR1
       btfss      PIR1,RCIF
       retlw      0
       banksel      RCREG
       movfw      RCREG
       banksel      TEMP
       movwf      TEMP
       movwf      XTEMP
       retlw   1
OverAlphabet
       movlw      'z'
       banksel      TEMP
       subwf      TEMP,W
       movfw      STATUS
       banksel      STATUS_TEMP
       movwf      STATUS_TEMP
              btfss      STATUS_TEMP,Z_
                    goto Non_z
            movlw      UPP_LOW                  ;/*  = 'z'   */
                    banksel  TEMP
       subwf      TEMP
       return
Non_z
          banksel      XTEMP
       movfw      XTEMP
       movwf      TEMP
       btfsc   STATUS_TEMP,C_            ;/*  != 'z'  */
           return                          ;/*  >'z'  */
       banksel      FLAG
       bcf      FLAG,OVER_            ;/*  <'z' */
       return
UnderAlphabet
       movlw      'A'
       subwf      TEMP,W
       movfw      STATUS
       banksel      STATUS_TEMP
       movwf      STATUS_TEMP
          btfss      STATUS_TEMP,Z_
          goto    Non_A
    movlw      UPP_LOW                  ;/*  = 'A'   */
       banksel  TEMP
       addwf      TEMP
       return
Non_A
        banksel      XTEMP                    ;/*  != 'A'  */
       movfw      XTEMP
       movwf      TEMP
       btfss   STATUS_TEMP,C_
                   return                          ;/*  <'A'  */
       banksel      FLAG
       bcf      FLAG,UNDER_            ;/*  >'A' */
       return
UpperAlphabet
       movlw      'Z'
       banksel      TEMP
       subwf      TEMP,W
       movfw      STATUS
       banksel      STATUS_TEMP
       movwf      STATUS_TEMP
              btfss      STATUS_TEMP,Z_
                    goto Nup_Z
              movlw      UPP_LOW                  ;/*  = 'Z'   */
       banksel  TEMP
       addwf      TEMP
       return
Nup_Z
          banksel      XTEMP
       movfw     XTEMP
       movwf      TEMP
       btfss   STATUS_TEMP,C_            ;/*  != 'Z'  */
           goto    DoUpper                  ;/*  <'Z'  */
       banksel      FLAG
       bcf      FLAG,UPPER_            ;/*  >'Z' */
       return
DoUpper
       movlw    UPP_LOW
       addwf      TEMP
       return
LowerAlphabet
       movlw      'a'
       banksel      TEMP
       subwf      TEMP,W
       movfw      STATUS
       banksel      STATUS_TEMP
       movwf      STATUS_TEMP
              btfss      STATUS_TEMP,Z_
                    goto Nlw_a
              movlw      UPP_LOW                  ;/*  = 'a'   */
       banksel  TEMP
       subwf      TEMP
       return
Nlw_a
          banksel      XTEMP
       movfw      XTEMP
       movwf      TEMP
       btfsc   STATUS_TEMP,C_            ;/*  != 'a'  */
           goto    DoLower                  ;/*  >'a'  */
       banksel      FLAG
       bcf      FLAG,LOWER_            ;/*  <'a' */
       return
DoLower
       movlw    UPP_LOW
      subwf      TEMP
       return       Send
             banksel  TEMP
       movfw      TEMP
       banksel      TXREG
      movwf      TXREG
       banksel      TXSTA
TxW
      btfss      TXSTA,TRMT
       goto      TxW
       return
           END
新接触指令是retlw.仿真如下:

楼主:
上面的代码实现的功能是
串口loopback的程序,
串口接收到的字符经过简单处理再发送出去。
简单处理的方式如下:
大写的字母 转换为小写的字母
小写的字母转换为大写的字母
其他保持原样

楼主:
今天写的汇编程序功能 是输入"l"或“L”  点亮LED

输入“d"或“D”  熄灭LED

代码如下:
;/******************************************/          ;/* Main Program */
;/*-----------------------------------------*/
;/* OSC:      8 MHz (external crystal)      */
;/* Feature:      UART LOOPBACK                */
;/*              Baud Rate 9600            */
;/*                L: turn on LED*/
;/*               D: trun off LED*/
;/*                                          */
;/*******************************************/
LIST P=16F877A
#include "p16F877A.inc"
; /*CONFIG BITS*/
; /*__config 0x3F32*/
__CONFIG _FOSC_HS & _WDTE_OFF & _PWRTE_ON & _BOREN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WRT_OFF & _CP_OFF
UDATA 0xA0              ;/* 如果为0x20, 仿真得到的结果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TEMP  res 1
      XTEMP res 1
      INDX  res 1
      HEADER res 12
      PROMPT res 2
  radix DEC
  #define FOSC          8000000
#define BAUDRATE    9600
#define USE_BRGH    1
#define UPP_LOW          ('a'-'A')
          ifndef USE_BRGH
       #define UBRG ((((FOSC / BAUDRATE) / 32) - 1) / 2)
          else
       #define UBRG ((((FOSC / BAUDRATE) / 8) -1) / 2)
         endif
if UBRG > 256       error spbrg_value is out of range
endif
if UBRG == 0       error spbrg_value might be out of range
endif
org          00H
          goto    MAIN
MAIN
          call CommInit

           banksel TRISB
          bcf     TRISB,TRISB0

          banksel INDX
          movlw  0H
          movwf  INDX
          banksel TEMP
          movlw   0H
          movwf   TEMP

          banksel HEADER
          movlw 'S'
          movwf (HEADER)
          movlw 'H'
          movwf (HEADER + 1)
          movlw 'E'
          movwf (HEADER +2)
          movlw 'L'
          movwf (HEADER + 3)
          movlw 'L'
         movwf (HEADER + 4)
          movlw 'V'
          movwf (HEADER + 5)
          movlw '1'
          movwf (HEADER + 6)
          movlw '.'
          movwf (HEADER +7)
          movlw '0'
          movwf (HEADER + 8)
          movlw 0aH
          movwf (HEADER + 9)
          movlw 0dH
          movwf (HEADER + 10)
          movlw 0H
          movwf (HEADER + 11)

          movlw '>'
          movwf PROMPT
          movlw 0H          movwf (PROMPT+1)

          banksel HEADER
          movlw   HEADER
          movwf   FSR
XHead
          movlw   0CH
          subwf   INDX,W
          btfsc   STATUS,Z
          goto    LOOP

          movf    INDF,W
          movwf   TEMP
          call    Send
          incf    INDX,F
          incf    FSR,F
          goto    XHead

LOOP
          movf PROMPT,W
          movwf TEMP
          call Send
WAIT
          banksel      PIR1
            btfss      PIR1,RCIF
          goto WAIT
          banksel      RCREG
          movfw      RCREG
          banksel      TEMP
          movwf      TEMP

          movlw    'l'
          subwf   TEMP,W
          btfss   STATUS,Z
          goto    Cont1
          goto    ON
Cont1
         movlw   'L'
          subwf   TEMP,W
          btfss   STATUS,Z
          goto    Cont2
          goto    ON
Cont2
          movlw  'd'
          subwf  TEMP,W
          btfss  STATUS,Z
          goto   Cont3
          goto   OFF
Cont3
          movlw  'D'
          subwf  TEMP,W
          btfss  STATUS,Z
          goto   Cont4
          goto   OFF
ON
     banksel PORTB
          bsf    PORTB,RB0
          goto  Cont4
OFF
       banksel PORTB
          bcf     PORTB,RB0
          goto  Cont4
Cont4
          call Send
          movlw 0aH
          movwf TEMP
          call Send
          movlw 0dH
          movwf TEMP
          call Send
          goto LOOP

CommInit
       banksel TRISC
      bcf     TRISC,TRISC6
       bsf     TRISC,TRISC7
       movlw      (UBRG & 0xff)
       banksel SPBRG
       movwf      SPBRG
              movlw      90H
       banksel  RCSTA
       movwf      RCSTA
       ifdef      USE_BRGH
       movlw      24H
       movlw      20H
       endif
       banksel      TXSTA
       movwf      TXSTA

       banksel      PIR1
       bcf      PIR1,RCIF
       return

Send
       banksel  TEMP
       movfw      TEMP
       banksel      TXREG
      movwf      TXREG
       banksel      TXSTA
TxW
       btfss      TXSTA,TRMT
       goto      TxW
       return

       END

   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L(2015-12-21):
这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

写的不好,水平太菜, 是很难看。 :)

网友M(2016-05-24):
学了一个月的汇编,其实感觉汇编比C好玩一些;也直接一些;
楼主能不能试着写一个让LED灯渐亮再渐变的程序;
不用PWM,用占空比的方式;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学了一个月的汇编,其实感觉汇编比C好玩一些;也直接一些;
楼主能不能试着写一个让LED灯渐亮再渐变的程序 ...

PWM就是占空比控制

网友N:
根據本人實際經驗, 用8位單片機的, 還是用匯編多一些. 我為這問題特意問過Microchip廠家的支持人員, 他也說8位的用匯編的多. 只不過用匯編的用戶找他們支持的比較少. 我想應該是搞匯編一般來說經驗豐富一些吧.

不過現在情況有點發展, 片子越來越便宜, 項目越來越趕, 我看好多老工程師開始搞C語言了. 其實本質上沒有很大差別. 用8位單片機的都是圍著寄存器,中斷進行的. 用了Macro之後, 匯編程序看起來跟C差不了多少

网友O(2016-10-12):
从百度遛弯遛到这里来的。既然来了就顶一下了。

网友P(2017-11-03):
顶楼主,谢谢偻主的分享。
正在学习PIC的汇编。

网友Q(2018-03-03):
大神求带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又有好多天没更新了,不是在偷懒,是最近写的一个汇编程序碰到古怪的问题,
目前有workround的方法,运行的 ...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你还有这个proteus工程文件吗?发给我,我调调。可能是bank切换导致未正确赋值到变量的地址。

网友S(2019-03-19):
兄弟,你学PIC汇编有什么好的教程给推荐一下!

网友T(2019-05-28):
请教一下,LIST P=16F877A  这句是起什么作用的?你是用的MPLAB X IDE吗?

网友U:
现在学汇编的很少了

网友V:
汇编,支持一下楼主!
顺便提一下楼上说的bank,确实不方便.但是好处是这种方式扩容能力强,但是目前其他MCU的RAM都够用.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