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Q24257充电问题

楼主(2015-10-17):
充电电流被限制在500mA,也尝试把PD+和PD-割断,但是没有效果,怎么调试才能使充电电流达到2A?

网友A: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1. usb 供电不足
2. 电池电压的问题,因为芯片自动会采用不同的阶段充电。这是个4阶段充电芯片
3. ILIM 引脚的配置,从手册看,短路到地是最大 2A 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1. usb 供电不足
2. 电池电压的问题,因为芯片自动会采用不同的阶段充电。这是个 ...

1.试过用适配器供电
2,电池换过很多,不同电压都有,不行
3,ILIM对地短路过,没有效果

网友A:
手册给出了  CHARGE PROFILE 的充电过程。
从图上看, 要想达到最大输出电流,得先经过两个小电流的过程。

网友B:
使用如韵电子的CN3781,可根据输入电源带载能力自动调整充电电流, 外围元件少,使用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给出了  CHARGE PROFILE 的充电过程。
从图上看, 要想达到最大输出电流,得先经过两个小电流的过程。 ...

可是一直冲着,到了结束还是500mAh,不曾变化

网友A:
看来电路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