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Flash program 烧写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0-17):
烧写遇到提示the mass erase option must be selected to program the device。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必须选择擦除命令吧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指下载的时候必须先擦除啊

网友C:
烧写之前要首先擦除flash?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根据提示说明你的Target MCU已被secure了,所以在烧录前,是需要执行Mass erase指令将全部Flash擦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