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46RE开发板使用 mbed在线编程 下篇

楼主(2015-10-17):
Nucleo-F446RE开发板使用
                                                 mbed在线编程 下篇
如何在Nucleo-F446RE开发板上使用mbed在线编程
准备mini-USB数据线,给Nucleo-F446RE开发板上电之前,检查了下板上的CN2、JP5、JP6的状况。mini-USB数据线连接Nucleo-F446RE开发板和电脑的USB端口。Nucleo-F446RE开发板上的三个LED灯依次都点亮了,首先是USB通讯指示灯LED1,然后是电源指示灯LED3,最后的用户LED灯是绿色的,处于闪亮状态。如下图示。然后用手按一下那个蓝色的用户按钮,绿灯闪亮的频率变慢了,再按一下,闪亮频率又会改变。说明MCU已经处在执行板子出厂时的用户程序了,正在正常工作中。

具体内容请参考附件。

【NUCLEO-F446RE开发板试用】 使用mbed在线编程

网友A:
为何我的总是提示没有安装驱动,或者固件升级,明明不需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的总是提示没有安装驱动,或者固件升级,明明不需要啊

第一次使用是要在线自动安装的,也是安装USB驱动寻找USB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使用是要在线自动安装的,也是安装USB驱动寻找USB口。

这样啊,今晚我再试试。哎,我搞了好久没有成功。

网友B:
通过USB的,U盘功能下载程序其实非常方便,我很喜欢这种方式。